LPC1114如何使用SWD下载

楼主:
我第一次使用SWD下载模式,按照网上搜的连接方式1、2接电源、20接地、7接SWDIO、9接SWCLK、15脚接RESET;
软件使用的是KEIL V4.12;芯片使用的是1114/303,但是软件中没用这个就选的301
在dubug中连接仿真器JLINK时,提示芯片不能识别;
请教各位大侠,是软件不对头还是连接不对?

网友:
請問樓主問題解決了嗎?如果還沒有可以參考一下:
        1.連結方式...(JTAG to SWD)正確,Target board 也要有電喔。
    2.Keil版本...可以(upgrade 更好)。
        3.芯片型號...可以.
        4.uVision4-->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Debug-->Use:-->Cortex-M/R J-LINK/J-Trace,Settings-->Port:-->SWD,Max Clock:-->10MHz
        5.Download Options-->Verify Code Download & Download to Flash -->all enable-->OK
        6.Utilities-->Use Target D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Cortex-M/R J-LINK/J-Trace,Settings-->Add-->LPC11xx/122x/13xxIAP 32...-->Add-->OK
        7.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enable-->OK
        8. Rebuild
        9.Start/Stop Debug Session時JLINK要接上。

          希望能幫助樓主您!

网友:
正在学习,MARK一下以备查询

网友:
你注意下,看一下Jlink文档就明白了,需要四根,VC3.3,GND,CLK,DO就行了,仿真用Jlink的SWD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