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配置出问题了吗?

楼主:
大侠们,大哥们,我参考周公的TinyM0例程的UART工程不能通讯怎么回事啊,但是能ISP烧写HEX文件。我把工程上传了,求大哥们帮我看看。撒问题啊
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啊。

UART通讯

网友:
樓主你好!你用ISP燒寫hex檔成功並不一定表示UART是可以(順利)執行的。
    底下提供點經驗,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1.端口推動力不足,如果使用NB的話,可用有源的USB to RS232轉接器試試看!
            2.直接接有RS232端口的電腦...軟件若正確話應該是ok的!
            3.Com port & baud rate務必設定正確!

      希望沒誤解你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侠的挺身而出,这么大个论坛,哎悲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问题,论坛上有很多,你自己应该先找找有没有可以帮你解决的答案,再提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不是论坛的悲剧,是你自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