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三角波测斜率

楼主:
我想测高频三角波的斜率,本来想用微分电路,然后测占空比。但在500khz时,信号失真了。下面是电路图,希望大神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容选的不合适啊?

网友:
你这是利用微分法使其输出方波,
一定时间常数的电路,只能测量一定频率范围的三角波。你可以调整RC的值试试

网友:
信号失真是元件参数选择不当,首先运放的增益带宽和压摆率需要满足,其次RC参数有范围限制,不是可在任意取值区间都能满足计算公式的,前提是运放和RC元件此时能够接近理想器件。

网友A:
换了一个方法,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方法,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了。

我用微分电路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