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CC2530无线模块,但是模块上是DB9串口,不知道怎么和电脑相互通信?
然后我想用串口转USB,但是网上有232集成芯片的,也有直接的串口转USB线(一头是USB接口,另一头是DB9串口线),请问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哪个好?

网友:
串口转USB线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USB转UART,可以少一对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先弄清楚你用的模块接口电平规范,如果是TTL的,那么直接接TTL输出的USB转串口桥片即可,如果是RS232电平的,需要先经过电平转换,当然,也有自带RS232电平转换的USB桥片,但比较贵也比较难买,常规的都是TTL接口电平的。

网友:
明白了,已经弄好了,谢谢了

网友:
使用U转232芯片就好,国产CH340T,国外PL2303,FT2232很多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