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控制器ST7920A 12864怎样显示多个自定义汉字??

楼主:
初学12864
我想在12864上显示自定义汉字,也就是楷体字,从字模软件提取出代码后显示,下边是我的写入CGRAM和显示CGRAM的部分程序,问题是在同一个屏幕上怎样显示多个自定义汉字呢?
void zdyzk(uchar num,uchar *zdzk)
{
uchar i,add;
xzl(0x34);     //设置8位并口,扩充指令集
delay1us(72);
xzl(0x02);     //SR=0,允许设置CGRAM地址
delay1us(72);
xzl(0x30);     //恢复8位,基本指令集
delay1us(72);
add=(num<<4)|0x40;   //计算CGRAM首地址
for(i=0;i<16;i++)
{
  xzl(add+i);    //设置CGRAM首地址
  xsj(zdzk[i*2]);   //写入高8位
  xsj(zdzk[i*2+1]);  //写入低8位
}
}
void xzdyzk(uchar x,uchar y,uchar num)
{
zuobiao(x,y);
xsj(0x00);     //高8位
xsj(num*2);     //低8位
}

void main()
{
csh();
psb=1;
while(1)
{
zdyzk(1,&zdzk);
xzdyzk(0,2,1);
zdyzk(2,&zdzk1);
xzdyzk(0,3,2);
zdyzk(3,&zdzk2);
xzdyzk(0,4,3);
zdyzk(4,&zdzk3);
xzdyzk(0,5,4);

网友:
片内的自定义汉字只有四个,rom就这么大
建议你就用图形方式一定可以实现

网友:
一定要自定义字符方式不是不可以开销太大不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 ,好的!那我就用画图的方式显示吧!谢谢!!

网友:
画图,别的方式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