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CPSR标志位NZCV的更新时间

楼主:
如题,在遇到可以更改标志位的指令(如TEQ)的时候是只有该指令可以更改的标志位进行更改还是所有标志位都进行更改?求大神解惑~~~

网友:
这非重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得还真专业呀。

我看书上给出的实例是Z位有变化,但是这一个实例也不能说明其他的位就不变化。
这个指令,我也用得不熟。

既然你都能把问题问的这么深了这么具体了,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实验一下,对照NZCV的几个位变化的条件来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来测试一下,简单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