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过孔盖与不盖绿油的设计方法

楼主:
为了说明问题先看看下面两个过孔

上面图是没有盖绿油的过孔,我们在看下3D图的显示

可以看到都没盖绿油,我们打开其中一个设置一下属性

这样就设置好了其中一个过孔的属性

网友:
说的很清楚啊,谢了!

网友:
然后我们在PCB图中看下效果

下面是修改一个孔的3D 效果

这时看到过孔已经盖上绿油了

如果想要板上所有过孔盖上绿油,我们可以查找相似对象的方法,看下面

网友:
然后在VIA后点SAME选上,查找到板子上的所有过孔,然后

把那两项勾上即可,点确定就完成了全局更改,达到全板过孔不开窗的效果

其实就是完成阻焊层的设置问题,大家弄懂阻焊层的意义,实验一次就知道了

当然过孔盖油这种工艺问题最好早工艺文件上给厂家做个说明,厂家会给你盖油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不错,AD13也支持,试过~!楼主,我还有个疑问能不能说说,PCB上怎么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AD13也支持,试过~!楼主,我还有个疑问能不能说说,PCB上怎么开槽?

AD中在Keep-out Layer直接画槽即可,开半槽需要制板厂说明

网友:
简明扼要,学习了

网友:
如何做mark 点,我见过有的板mark点空旷区是阻焊层都没有的。画板的时候要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