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中的通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1):
A/D转换器中的通道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输入吗?
通道

网友A:
比如 ATMEL AVR ATmega16A 有 8 通道 10 bit ADC,可用軟體設定 ADMUX 暫存器
的 MUX4 MUX3 MUX2 MUX1 MUX0 4bit 選擇 ADC 通道與增益,每次只能設置一
個通道並轉換,因為只有一個轉換核;所以一個通道指的是一個輸入端連上 ADC 轉
換核的意思。

楼主:
明白了,谢谢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