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管脚电压,怎么抬不高呢???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是MSP430F6736这款单片机,自己画的最小系统,但是一直都不能烧写程序。现测试了一下复位管脚的电压,发现只有0.3V的电压,也就是说我的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复位电路就是最常用的那种电容电阻串联电路。测一下电阻上电压,居然有2.7V左右的分压。于是我就开始减小电阻的阻值,但是无论怎样减小阻值,复位端电压最大只有0.6V的电压。若把电阻短路,将3.3V电压直接加到管脚上,芯片发烫严重。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有检查一下电容器?

网友:
这种情形很像是复位脚被接上一个低电平的输出信号。

 能码这么多字,难道就吝啬贴一张图?所谓“最小系统”本来就没个确切的定义,“复位电路就是最常用的那种电容电阻串联电路”的表述更带歧义性。本坛的一位热心师长曾说过,电路图是工程师的语言。此话十分中肯,愿坛友共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的。我工作的电脑不能上网,我上网电脑上没有电路图,所以没发。我又在我电脑上刚刚画了一个,各位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是怎么回事吧~~~~谢谢

网友:
就是这种最常用的复位电路,各位高手们提点测试的意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能确定REST肯定接的是复位脚吗?该型号不止一种封装,因为你没写全后缀名。

2、检查过该引脚是否有在板子上跟别的信号短路?

网友:
从“芯片发烫严重”上看,应该是芯片大量用电,如楼上所说,接错是一种可能。有可能把这人脚接到了初始状态为0的引脚上了,

网友:
应该是接错了引脚,否则不会发热的。

网友:
把芯片吹掉,在测一下电压。如果还是低,那是你电路问题。如果是高,有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