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中,负数向右移动1位也算是除以2吗?

楼主(2012-10-21):
在c语言中,负数向右移动1位也算是除以2吗?
在c语言中,负数向右移动1位也算是除以2吗?
移动
C语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4&page=1#pid13238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还是不明白, 比如说是 -100 , 如果是向右移动3位 ,好像按照您的算了 不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C语言的有符号整数向右移位运算不等同于除以2的某次幂。如(-1)/2和(-1)>>1,前者的结果一般是0,后者一般是-1,所以在C语言中,负数向右移动1位并不等同于除以2。
解决的方法是:当除数是2的N次幂时,x/(2^N),可以用移位操作(x + 2^N - 1) >> N来代替。其中x + 2^N - 1须小于0,^是乘方操作。
在C语言中,-100/8=-12,而-100>>3=-13,两者不相等,而用(-100+7)>>3代替则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