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多通道数据采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程序这样写可以达到采集多通道
数据吗?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adc.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w_ints.h"
extern unsigned long ulStatus;
tBoolean tADCEndFlag = false; // 定义ADC转换结束的标志
//unsigned long b=0;
unsigned char ucChoiceFlag=0;
// Timer初始化
void timer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 使能Timer模块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 配置Timer为32位周期定时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 TIMER_A, true); // 使能内部触发脉冲的产生

    TimerControlStall(TIMER0_BASE, TIMER_A, true); // 调试时暂停计数(必要!)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1000); // 设置Timer初值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使能Timer计数
}
// ADC初始化
void vADC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 使能ADC模块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设置ADC采样率
    ADCSequenceDisable(ADC0_BASE, 0); // 禁止采样序列
    ADCSequenceDisable(ADC0_BASE, 1); // 禁止采样序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Select the analog ADC function for these pins.
    // Consult the data sheet to see which functions are allocated per pin.
    // TODO: change this to select the port/pin you are usin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7);//AIN0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6);//AIN1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5);//AIN2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4);//AIN3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7);//AIN4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AIN5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5);//AIN6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4);//AIN7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3);//AIN8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2);//AIN9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AIN10

    // 采样序列配置:ADC基址,采样序列0,定时器触发,采样优先级0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TIMER, 0);

    // 采样序列配置:ADC基址,采样序列1,定时器触发,采样优先级1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1, ADC_TRIGGER_TIMER, 1);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if(ucChoiceFlag==0)
    {
        // 采样步进设置:ADC基址,采样序列0,步值0,采样ADC0后停止并申请中断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0, ADC_CTL_CH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1, ADC_CTL_CH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2, ADC_CTL_CH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3, ADC_CTL_CH3);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4, ADC_CTL_CH4);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5, ADC_CTL_CH5);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6, ADC_CTL_CH6);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7, ADC_CTL_CH7|ADC_CTL_END |ADC_CTL_IE);
    }
    else
    {
        // 采样步进设置:ADC基址,采样序列1,步值0,采样ADC0后停止并申请中断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0, ADC_CTL_CH8);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1, ADC_CTL_CH9);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2, ADC_CTL_CH10 |ADC_CTL_END |ADC_CTL_IE);
    }

    ADCIntEnable(ADC_BASE, 0); // 使能ADC中断
    IntEnable(INT_ADC0); // 使能ADC采样序列中断
    IntMasterEnable( ); // 使能处理器中断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1); // 使能采样序列
}

// ADC采样
unsigned long ulADCSample(unsigned long ulValue[])
{

    while (!tADCEndFlag); // 等待采样结束

    tADCEndFlag = false; // 清除ADC采样结束标志
    if(ucChoiceFlag==0)
    {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0, ulValue); // 读取ADC0 0序列转换结果
    }
    else
    {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1, ulValue); // 读取ADC0 1序列转换结果
    }

    //return(ulValue[]);
}

// ADC采样序列0的中断
void ADC0Sequence0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ADCSequ0Value[8];
    unsigned long v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ulADC0Sequ1Value[3];
    unsigned long v1;
    unsigned char i1;

    unsigned long ulStatus;
    // int i;
    ulStatus = ADCIntStatus(ADC_BASE, 0,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ADCIntClear(ADC_BASE, 0);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0);
    if (ulStatus != 0) // 如果中断状态有效
    {
        tADCEndFlag = true; // 置位ADC采样结束标志

        //tADCEndFlag = false;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
    }
    if(ucChoiceFlag==0)
    {
        ulADCSample(ulADCSequ0Value);                                   //  ADC0 序列0采样
        for (i0 = 0;  i0 < 8;  i0++)
        {
            v0 = (ulADCSequ0Value[i0] * 3000) / 1024;                   //  转换成电压值
        }
        ucChoiceFlag=1;

    }
    else
    {
        ulADCSample(ulADC0Sequ1Value);                                   //  ADC0 序列1采样
        for (i1 = 0;  i1 < 3;  i1++)
        {
            v1 = (ulADC0Sequ1Value[i1] * 3000) / 1024;                   //  转换成电压值
        }
        ucChoiceFlag=0;
    }
   // b++;

}

网友:
芯片是9b92,用到ADC0的0采样序列和1采样序列,0的话只能采集8个通道后申请中断,我要采集11个通道,所以我又采用1序列,要达到每2ms采样一次,一次采样11个通道,所以我分成1ms采样0序列,1ms采样1序列  这样逻辑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