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中DEFC( P1OUT , P1OUT_)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define P1IN_ (0x0020) /* Port 1 Input */
READ_ONLY DEFC( P1IN , P1IN_)
#define P1OUT_ (0x0021) /* Port 1 Output */
DEFC( P1OUT , P1OUT_)
#define P1DIR_ (0x0022) /* Port 1 Direction */
DEFC( P1DIR , P1DIR_)
#define P1IFG_ (0x0023) /* Port 1 Interrupt Flag */

网友:
还有READ_ONLY DEFC( P1IN , P1IN_)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拿这个说啊
#define P1OUT_ (0x0021) /* Port 1 Output */
DEFC( P1OUT , P1OUT_)

我理解的是
预定义一个地址常量P1OUT_  对应的地址为 0x0021
DEFC( P1OUT , P1OUT_)这个的意思是在P1OUT_ 定义的地址开始处,定义一个字节的变量,变量名字为P1OUT(当然也可以你自己定义其他的名称),也就是P1OUT和P1OUT_是一样的(相同的地址名字不同而已)

DEFW(XXX,XXX_)是字(2字节)的定义

网友:
看明白了啊

网友:
顶起

好东西,顶起。
#define UCB0TXBUF_          (0x006Fu)  /* USCI B0 Transmit Buffer */
DEFC(   UCB0TXBUF         , UCB0TXBUF_)

0x006Fu这里的u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无符号型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