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失效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一个用三极管(NPN)实现高低电平反向的电路,如图所示,发现一个奇怪的的失效问题:在运行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在输入端接入低电平,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仍然为0.7V左右,这样集电极端的输出信号也为低电平了,这样就失效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基极的电流是负的,集电极怎么还会有电流?
本来以为三极管坏了,但是重新焊接后发现电路又能工作了,不过上机后很快又会失效,费解的很。

本人比较菜,召唤大虾解惑!不甚感激!

网友:
到底是实现高低电平反向的电路?
还是高低电平转换?

网友:
回复2楼,是高低电平转换

网友:
嗨 电路不对,,百度一下,,典型电路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呀,在调试的时候能够实现高低电平转换,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用过这个电路,也没有问题。我现在最疑问的是,当一个电路失效后,为什么重新焊接下原件,又有效了呢?

网友:
有效了之后呢,,又失效了呢,还是一直好了呢,,,,
这是3.3转5V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整个电路用了三个这个这样的子电路,输出端是用控制三个电机驱动使能和非使能的(也就是0V和5V)。电路的功能是当输入端是低(高)电平,输出端输出高(低)电平。我们其中有两个是一直有效的,只有一个出现上面说的失效的问题。
重新焊接后有效后,接了负载后,多弄几次又失效了。不知何解。

网友:
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5551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失效”了的。

应该电路设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的input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
也不懂。。过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的电路结构和元件参数都不够合理,应该是工作于临界态,正确的电路应该是:R3增加至10K,接于晶体管基极和地之间,用于输入高阻态时使晶体管截止,如果输入不可能出现高阻态,那么R3没有必要。R2要增加至10K,R1要接在R3的外侧,同时要减小阻值,具体阻值需根据前级的驱动能力进行计算,依据是适当的Ib使晶体管能够饱和导通。楼主电路本身虽可以工作,但要求足够的驱动能力,当驱动能力不足时自然会出现楼主描述的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未理解、掌握晶体管基本电路的原理。
另外,2N5551是高反压晶体管,这类晶体管的放大系数比较低,对驱动的要求相对更高,最好换成9014或其它常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是运动控制卡给与的高低电平信号,(0V或5V)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这里的R3接电源是一个上拉电路的设计。我们的输入端是运动控制卡给的高低电压信号,但是这个高电平是虚高的,也就是一接负载,电压就降低的,所以需要一个上拉电路增加驱动能力。我们现在失效的情况是当我们在输入端接地,基极的电压还是在0.7V左右,这样不是会产生反向电流么?怎么理解呀?
还有您说的临界状态是什么?哪个和哪个的临界态?

网友:
INPUT是什么信号,若是OC门的就可能这样,建议把INPUT下掉,在R3-2与地短路,此时输出为高电平,那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否则你要检查前端输入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这里的R3接电源是一个上拉电路的设计。我们的输入端是运动控制卡给的高低电压信号,但是这个高电平是虚高的,也就是一接负载,电压就降低的,所以需要一个上拉电路增加驱动能力。我们现在失效的 ...

在你所说的“失效”时,量一下R2的一端(楼主图上标注)的电压是多少?

我认为,有可能的情况有:1、“input”端与电路接触不良;2、电路焊接有误

网友:
高电平是悬空态的话加上拉电阻可以使晶体管导通,但要求输入的低电平要有足够下拉能力和足够的低电平,否则仍然无效,这样的驱动应该使用电压驱动型电路,而晶体管属于电流驱动型电路。
电压驱动电路可用MOS管或逻辑门电路实现,这样上拉偏置电阻的阻值可以取得比较大,对低电平的驱动能力要求就小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测试结果是,不论我在输入端加多大的电压,失效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0.702V,集电极的电压是0.705V,貌似是集电极与基极导通了,而这个型号的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的反向击穿电压有140V,我想不会那么容易击穿的。
R2另外一端是5V电源。

网友:
这个我现在想想是的。
但是当时我们的设计人员没有仔细考虑就选用了这个电路,而且我们用过一段时间,都没有出什么问题,而这次突然出这个问题,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网友:
是不是那个管子的质量问题?换其它批号的或者其它厂家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