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信号采集问题请教

楼主:
我的电路图见图,我是用LF412作为电压跟随器和信号放大处理后,再经过LM339把放大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1或者0,但是我用示波器测得T2信号不是高低电平,而是放大了的锯齿波,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原理图那里有问题?如何把放大后的模拟信号装换成方波信号?

声音信号采集

声音信号采集

网友:
你将339换个推挽输出型的IC看看。

网友:
建议最好将你的输出波形帖出来,输入信号的幅度及波形,都帖出来。

网友:
这是因为前级的放大率不够,339比较器的速率也不够,楼主这种AD思路是不可行的。如果是要检测声音强度,那么插入一级积分器再送比较器即可,如果需要量化音频信号,老老实实的去用音频编码器或高速AD。

网友:
我只是想采集mic信号的脉冲数和mic信号到来的时刻。我把R10去掉后,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如图:但是毛刺和削去的波分怎么处理才能得到标准的方波信号?

网友:
这个先要看你的MIC接收的是什么类型的声音信号。

网友:
人对着mic说话。然后采集

网友:
你用的话筒是什么类型的?未加供电?

不看输入的波形,只看输出是不行的。

网友:
随机的人声是无法用比较器形成严格周期性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会在很大范围内变化。
毛刺可以通过加大比较器的迟滞门限来减弱,方波的沿可以用逻辑电路进一步整形。虽然不知道你要做的具体是什么应用及功能,但感觉你的方案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