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关于数字型加速度计指标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关于数字型加速度计指标的问题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有人了解数字型加速度计吗?
不知道数字型加速度计的灵敏度的单位从count/g或者g/digit转换成v/g该如何转换!
还有数字型的加速度计分辨率的单位如何从Bit转换成ug呢?
分辨率
加速度
灵敏度
单位

网友A:
你还不如买个模拟输出的IC做呢,数字式的,它是由模拟电压转换后得到的,你再转换回去,这样一折腾,成本高了,精度低了!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不过甲方确定方案中要用数字型的芯片,非要把两个单位转换一下,我也没有办法。今天联系了厂家,厂家的人说不一定有这个转换关系,我等等回复吧。如果厂家都确定没有相应的关系,我才能跟甲方再联系。

网友A:
客户指定的是性能指标,达到他的性能要求就行,具体用不用芯片、用什么芯片是设计者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没说明白!甲方要求我们进行调研,把调研结果给他们后,由甲方确定我们的设计中用什么芯片。
他们为了衡量芯片的性能以及选定芯片时有个依据,希望我们把各个性能指标的单位统一后提供给他们。
我已经联系国外的芯片生产厂家了,答复是数字型的和模拟型的芯片不是同类产品,
模拟型芯片灵敏度标称单位和数字型芯片灵敏度标称单位间不能进行转换。
谢谢dontium的热心回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