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NRF24L01的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在调试无线模块NRF24L01,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希望能给小弟一下指导:
1、我一直不知道IRQ(中断信号)用在哪里,手册上说“无线通信过程中 MCU 主要是通过 IRQ 与 NRF24L01 进行通信”,但是我看到写的大部分程序中只是给IRQ开辟了一个IO口,却一直没用他,没有在中断中做任何事情,我都怀疑这个IRQ到底有没有用。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吧,小弟感激不尽。
2、到现在为止,CE、CSN、SCK端口我设置为输出,MISO、MOSI、IRQ设置为输入,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设置错了,所以一直没有状态返回量,现在改成CE、CSN、SCK端口我设置为输出,MISO、MOSI、IRQ设置为输入后倒是有状态量了,但是返回的状态量却不对,接收不到信息。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迷津吧,小弟将感激不尽,具体程序我已经加到附件中了。

用MSP430F427A写的程序

网友:
补充一下

会不会是SPI时序有错误?我是说我430的晶振频率是32.768KHZ,而程序是从51的程序移植过来的,51晶振是11.0592MHZ,函数中有延时操作,会不会是SPI时序中延时不正确啊?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henqiang90@gmail.com
来一份,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还有资源吗,可以发我一份不?谢谢啦  chenxiaoshinin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还有资源吗,可以发我一份不?谢谢啦 1219547030@qq.com

网友:
1:irq可以用来在第一时间做响应,不用也可以,那就只能每次都读状态然后...
2:MOSI要输出

网友:
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可以用中断,也可以不用

网友:
表示自己也是菜鸟,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层主谢谢,能发一份么?初学者,需要您的指导gonatoplay@gmail.com 谢谢了

网友:
NRF24L01程序大放送

网友:
1006494541@qq.com跪谢啊

网友B:
很好的程序,不过提醒一下,在做自动应答的时候,需要先清除接收FIFO,否则也会导致错误。

网友:
程序很理想.如果无器件采购到假冒产品.也有可能运行不理想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程序,不过提醒一下,在做自动应答的时候,需要先清除接收FIFO,否则也会导致错误。

不明白你说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跪求大神来一份!105432544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982021459@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感谢,可是MOSI不应该设置为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谢谢!!!
106540352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大神,发给我一份 24326041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过NRF24LE1,,一对多,时分复用,六个通道全开,,毫无压力,要程序留下邮箱

楼主,有51的资源吗?发一份给我,谢谢!19796957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