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A/D转换器中的队列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2-10-22):
A/D转换器中的队列是什么概念?
比如队列长度为4?
转换器
概念

网友A:
队列不是AD的专有名词。 这个名词应该与具体器件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自飞思卡尔hcs08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的ad模块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没用过。 这是CPU处理外设请求的方法问题。看看芯片手册应该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