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I/O口输出波形的最高频率

楼主: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下:
将dsp2812系统频率设置为150Mhz,那么它的I/O口的输出波形的最高频率为多少?我用了段程序测试了下,这段程序运行后,示波器显示,我的I/O口的输出波形周期为11.57微秒,即令I/O延时的一个指令花去了11.57/2微秒,则“指令频率”是其倒数,为172.86khz,(这应该也是此DSP I/O的最高输出频率了),这是为什么?怎么跟系统频率差了那么多。。。

I/O的程序,如下:
  while(1)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A0=1;
          for(kk=0;kk<1;kk++){  }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A0=1;
          for(kk=0;kk<1;kk++){  }
}

网友:
你用汇编写,在试哈.如果还是这个情况 的话,那就只有看哈芯片的使用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