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时遇到一电源滤波电路,求大侠给分析分析

楼主:
电路见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请说出图中C1、C2、L1、L2的名称和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CX是X电容
CY是Y电容
L1为共模电感
L2差模滤波电感

X电容(跨接线路滤波电容):用来并联火线与零线间的电容,消除来自电力线的低通常态噪声。
Y电容为串联连接到火、零之间,用来消除高通常态及共态噪声。
共模电感用于滤除共模干扰,差模电感用于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
开不到图,但听楼上说的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入那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