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实时视频采集传输系统遇到关于SDRAM的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的这个系统,用的是DE2/115的板子,软件是Quratus II 11.1用verilog HDL编程, 使用NiosII做软核。要完成本地显示和异地网络显示两个功能。第一个已经实现了,但是不知道两个之间如何切换,因为只要把两部分放到一起就会显示不正确,视频图像被分成好几部分,中间还有红色的扫描线。本打算使用两个SDRAM芯片,但是借口都是一样的,没法进行引脚配置。现在求高手指导如何实现这一切换?

网友:
本地显示,采用VGA;
异地显示使用网口?把异地显示说明白点好分析!
FPGA设计是很自由的!你可以本地和异地同时显示,也可以一个IO控制进行本地和异地显示切换,这个IO就相当于输出使能而已!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