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为什么只有两个齿儿

楼主:
使用的是PADS
铺铜时有四个齿才好,怎么设置?

网友A:
是不是你设计规则的线间距太大了啊!

网友B:
由覆铜规则决定,包括覆铜方式、线径和间距,调节相关设置即可。另外,高频电路原则上不要有尖齿部份,包括覆地,不过433MHz段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不处理也无所谓,影响可以忽略,2.4G电路就要当心了,5.8G电路则必须妥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设计规则的线间距太大了啊!

谢谢你。

线间距设置是有些大(12mil),但后来试着设置8、6也不管用。以前布的板子少数有这个现象,但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覆铜规则决定,包括覆铜方式、线径和间距,调节相关设置即可。另外,高频电路原则上不要有尖齿部份,包括覆地,不过433MHz段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不处理也无所谓,影响可以忽略,2.4G电路就要当心了,5.8G电路则必 ...

谢谢你, 以后再试试看。等俺老师上线了,再请教一下老师。

2G以上的板子没有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为什么只有两个齿儿

幸亏,只是齿少点儿而已,不是无齿。

网友:
PADS
不怎么会玩,,过来围观

网友:
搞定了

这是现在的设置:

这是原来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