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sck引脚问题

楼主:
stm32103VC的spi2的sck为啥没有波形输出,而mosi有波形输出。换了两个片子都这样。郁闷。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
不应该啊.........用的双通道示波器打的么。。。。。。。

我没有具体实际过。。

网友:
如果你的测量没问题,那只能说明你的编程有误,SPI根本没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