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如何加密

楼主:
rt, 我使用LPCxpresso 编译器。
#define NO_CRP          0xFFFFFFFF

#define NO_ISP_MAGIC    0x4E697370

#define CRP1_MAGIC      0x12345678

#define CRP2_MAGIC      0x87654321

/**** DANGER CRP3 WILL LOCK PART TO ALL READS and WRITES ****/
/*********** #define CRP3_MAGIC xxxx 0x43218765 *************/

#define CURRENT_CRP_SETTING CRP2_MAGIC

__attribute__ ((section(".crp"))) const uint32_t CRP_WORD = CURRENT_CRP_SETTING;

这个是我看的一段,直接加入程序中就可以了?
如何验证加密有没有成功??

网友:
加密分几个等级,不同等级支持不同的Flash操作,你需要对应加密等级进行验证即可。

网友:
也玩了一阵子LPC1114竟然不知道用这个程序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