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问题

楼主:
谁能告诉我正常的开关变压器如果不加间隙会出现什么后果?嘿嘿!简单问题还要问,不好意思

网友:
磁饱和以后变压器的特性会大变的,加气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发生磁饱和。

网友:
如二楼说的,气隙就是在磁回路中的空气间隙,使磁通增量增大,变压器铁芯不再容易出现磁饱和。

网友:
“开关变压器”,
反激时才加气隙,如楼上所说。
正激时,千万别加气隙。---------  那么,不加气隙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看正激还是反激了,反激加气息是为了储能,正激有的人也加一点点,是为了防止磁芯饱和。
反激不加的话,不能带负载;正激变压器设计合理,不加的话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