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hello!哪位哥哥姐姐告诉我mos管并联有什么要求吗?在pfc 电路中并联后就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其实这种并联的方法,很常见,主要是增加MOS管的电流驱动能力,多个管子共同分担大电流,往往是同类型的比较多,另外,在PCB布线上还尽量走线对称。

网友:
特性要尽量一致,同时加配平小电阻。

网友:
同意 chunyang的说法。

mos管并联尽量不可共用电阻驱动

网友A:
MOS管的沟道具有正温度系数。可以不用象三极管那样使用均流电阻;
使用并联时,管子的特性尽量一致;
如楼上所说,G极一般不要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沟道具有正温度系数。可以不用象三极管那样使用均流电阻;
使用并联时,管子的特性尽量一致;
如 ...

  我是用IR2110驱动mos管,如果两个mos管并联的话是一个驱动芯片同时驱动两个mos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