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帮忙看一下 怎么数据出不来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FlagSHT11,TimerSHT11,TempSHT11,HumiSHT11;
unsigned char StateSHT11;
#define S_SCL   (P5OUT |= BIT4)
#define C_SCL   (P5OUT &= ~BIT4)     // P5.4  时钟
#define S_SDA   (P5DIR &= ~BIT5)     // P5.5 数据
#define C_SDA   (P5DIR |= BIT5)
#define SDA     P5IN
#define CRC8_CHECK_INIT 0x00
const unsigned char CRC8_TABLE_SHT11[256];
#define SHT11_TEMP_CODE 0x03
#define SHT11_HUMI_CODE 0x05
#define TEMP_SHT11_SAMPLE_DELAY 350
#define HUMI_SHT11_SAMPLE_DELAY 100
#define CRC8_CHECK_INIT 0x00
#define D1_TEMP_SHT11 -40.1
#define D2_TEMP_SHT11 0.01
#define C1_HUMI_SHT11 -2.0468
#define C2_HUMI_SHT11 0.0367
#define C3_HUMI_SHT11 -1.5955e-6
#define T1_HUMI_SHT11 0.01
#define T2_HUMI_SHT11 0.0000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ameLenth   8   // 数据帧长度为 8
#define LocalAddr   0x01  // 地址为0x01
#define RS485_EN BIT3 // P3.3,接收(低有效)、发送(高有效)使能控制
#define RS485_R_EN  P3DIR |= RS485_EN; P3OUT &= ~RS485_EN // 485接收使能
#define RS485_T_EN P3DIR |= RS485_EN; P3OUT |= RS485_EN
unsigned char RX_BUFF[FrameLenth];
unsigned char TX_BUFF[8]={0};
uint value;
void Init_UART0_9600(void)
{
U0CTL = CHAR;
ME1 |= UTXE0+URXE0;
U0TCTL|=SSEL1;
UBR0_0 = 0x00;   // 7.3728Mhz @ 9600 = 768
UBR1_0 = 0x03;
UMCTL_0 = 0x00;   // 波特率调整因子
P3SEL |= BIT4 + BIT5;
RS485_R_EN;
//IE1 |= URXIE0 +UTXIE0;
// _EINT();
}
void clk_ini(void)             //配置主时钟函数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for (i = 0x20; i > 0; i--);    // Delay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Test osc fault flag
  BCSCTL1 &= ~(XT2OFF + XTS);  // Select SMCLK source as XT2CLK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DCO Rsel=7(Freq=3200k/25摄氏度)
    BCSCTL1 |= 0x07;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
void INIT(void)
{
FlagSHT11=1;
StateSHT11=0x01;
}
void UART0_PutFrame(unsigned int Lenth)
{
unsigned int loop;
RS485_T_EN;
//while((IFG1&UTXIFG0)==0);
for(loop=0;loop {
TXBUF0 = TX_BUFF[loop];
while((IFG1&UTXIFG0)==0);
IFG1 &= ~UTXIFG0;
}
while((U0TCTL&TXEPT)==0);
RS485_R_EN;
}

void wait(void)             //短延时函数
{
  uchar i=3;
  while(i--);
  _NOP();
}
void start(void)          //产生起始信号(在时钟线为1时,数据线要有下降沿)
{
  S_SDA;      //数据线拉高
  wait();
  S_SCL;      //时钟线拉高
  wait();
  C_SDA;      //数据线拉低(数据线下降沿)
  wait();
  C_SCL;      //时钟线拉低
  wait();
}
void stop(void)           //产生停止信号(在时钟线为1时,数据线要有上升沿)
{
  C_SCL;     //时钟线为低
  wait();
  C_SDA;     //数据线为低
  wait();
  S_SCL;    //时钟线为高
  wait();
  S_SDA;    //数据线为高(数据线上升沿)
}
void ack(void)            //发送ACK
{
  C_SDA;    //数据线为低
  wait();
  C_SCL;    //时钟线为低
  wait();
  S_SCL;   //时钟线为高
  wait();
  C_SCL;   //时钟线为低
}
void NoAck(void) //发送NO ACK
{
  S_SDA ;  //数据线为高
  wait();
  C_SCL;   //时钟线拉低
  wait();
  S_SCL;   //时钟线拉高
  wait();
  C_SCL;   //时钟线拉低

}
uchar check_ack(void)      //检I2C应答
{
  uchar ack;
  C_SCL;   //时钟线为低
  S_SDA;    //数据线为高
  wait();
  S_SCL;    //时钟线为高
  wait();
  ack=SDA & 0x80;
  C_SCL;    //时钟线为低
  _NOP();
  if(ack) return 1;          //无应答
  else    return 0;          //有应答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发送一个8位数据
{
  uchar i;
  C_SCL;      //拉低时钟线
  for(i=0;i<8;i++)           //连续发送8位数据
  {
    if(byte & 0x80) S_SDA;   //变数据(为1发送高电平,为0发送低电平)
    else            C_SDA;   //先从最高位发送
    wait();
    S_SCL;     //拉高时钟线,送数据
    wait();
    C_SCL;     //再把时钟拉低
    byte <<= 1;              //准备下一位
  }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数据
{
  uchar byte=0,i;
  P5DIR &= ~BIT5;    //输入模式
  wait();
  for(i=0;i<8;i++)
  { byte <<= 1;
    C_SCL;       // 时钟线为低
    wait();
    S_SCL;        //拉高时钟线
    wait();
    if(SDA & 0X10) byte |= 0x01;   //判断P5.5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C_SCL;        //拉低时钟线
    wait();
  }
  return byte;
}
unsigned int I2CReadDataSHT11(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int TempHumi;
unsigned char TempHumiH,TempHumiL,CheckData,CheckCompute,i,ComputeCheck;
if(!(SDA & 0X10))
{
TempHumiH = read_byte();
ack();
TempHumiL = read_byte();
ack();
CheckData = read_byte();
NoAck();
stop();
CheckCompute=command^CRC8_CHECK_INIT;
CheckCompute=TempHumiH^CRC8_TABLE_SHT11[CheckCompute];
CheckCompute=TempHumiL^CRC8_TABLE_SHT11[CheckCompute];
CheckCompute=CRC8_TABLE_SHT11[CheckCompute];
ComputeCheck=0;
for(i=8;i>0;i--)
{
ComputeCheck=ComputeCheck>>1;
if(CheckCompute&0x80)
{
  ComputeCheck=ComputeCheck | 0x80;
}
else
{
  ComputeCheck=ComputeCheck | 0x00;
}
  CheckCompute=CheckCompute<<1;
}
if(ComputeCheck==CheckData)
  {
   TempHumi=(TempHumiH<<8)|TempHumiL;
  }
else
  {
   TempHumi=0xffff;
  }
}
else
  {
  TempHumi=0xffff;
  }
return TempHumi;
}
void TempHumiSampleSHT11(void)
{
unsigned int TempHumi;
float tempdata;
if(FlagSHT11)
   {
     switch(StateSHT11)
     {
     case 0x01:
       {
         start();
         stop();
         start();
         write_byte(SHT11_TEMP_CODE);
         check_ack();
         TimerSHT11=TEMP_SHT11_SAMPLE_DELAY;
         StateSHT11=0x02;
       }
       break ;
     case 0x02:
       {
         if(0==TimerSHT11)
         {
           TempHumi=I2CReadDataSHT11(SHT11_TEMP_CODE);
           if(TempHumi==0xffff)
           {
            TempSHT11=TempSHT11;
            StateSHT11=0x21;
            break ;
           }
           tempdata=D1_TEMP_SHT11+D2_TEMP_SHT11*TempHumi;
           if(tempdata<=-1000)
           {
           TempSHT11 = -1000;
           }
           if(tempdata>=1500)
           {
           TempSHT11 = 1500;
           }
           if(tempdata>-1000  && tempdata<1500)
           {
           TempSHT11 = (int) ceil(tempdata);
           }
           StateSHT11=0x21;
         }
        }
        break;
     case 0x21:
       {
         start();
         stop();
         start();
         write_byte(SHT11_HUMI_CODE);
         check_ack();
         TimerSHT11=HUMI_SHT11_SAMPLE_DELAY;
         StateSHT11=0x22;
       }
       break;
     case 0x22:
       {
       if(0==TimerSHT11)
       {
        TempHumi=I2CReadDataSHT11(SHT11_HUMI_CODE);
        if(TempHumi==0xffff)
        {
         HumiSHT11=HumiSHT11;
         FlagSHT11=0;
         StateSHT11=0x01;
         break;
        }
       tempdata=C1_HUMI_SHT11+C2_HUMI_SHT11*TempHumi+C3_HUMI_SHT11*TempHumi*TempHumi;
       tempdata=(TempSHT11-250)*(T1_HUMI_SHT11+T2_HUMI_SHT11*TempHumi) + tempdata*10;
       if(tempdata<=0)
       {
       HumiSHT11 = 0;
       }
       if(tempdata>=1000)
       {
       HumiSHT11 = 1000;
       }
       if(tempdata>0  && tempdata<1000)
       {
       HumiSHT11 = (unsigned int) ceil(tempdata);
       }
       FlagSHT11=0;
       StateSHT11=0x01;
       }
       }
       break;
       default:
         StateSHT11=0x01;
     }
   }
}
void TX_Send()
{
  TX_BUFF[0] = TempSHT11 ;
  TX_BUFF[1] = TempSHT11>>8 ;
  TX_BUFF[2] = HumiSHT11;
  TX_BUFF[3] = HumiSHT11>>8;
  UART0_PutFrame(4);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lk_ini();         //配置主时钟
  INIT();
  Init_UART0_9600();
  while(1)
  {
  TempHumiSampleSHT11();
  TX_Send();
  }
}
全部代码,串口直接输出温度与湿度,可是全是0,是模拟IIC,时序应该没有错误,求大神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