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心得七:点亮LED

楼主:
刚装完CCS,想试下牛刀利否于是跑了一下点LED的例程。呵呵比linux快多了。而且不用什么SD卡。只要狗板一块就行。

以下这个程序是starterware的例程,我下到的beaglebone,绿色的灯居然一闪一闪地亮了。

由于搞的太晚,现在补充一下:

虽然是例程但只就一个程序,还得包含路径:CCS5在show Build  Settings...中,这个可以在工程名中点右键找出

然后添加路径:

我编译的时候碰到两个大毛病:

一:#10009 noinpt files

二:cannot resolve simbol

对第一个是因为我没有保存为.C文件,对第二个,是必须把用到的库文件考到当前的工程文件中.

#include "soc_AM335x.h"
#include "beaglebone.h"
#include "gpio_v2.h"

/*****************************************************************************
**                INTERNAL MACRO DEFINITIONS
*****************************************************************************/
#define GPIO_INSTANCE_ADDRESS           (SOC_GPIO_1_REGS)
#define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23)
/*****************************************************************************
**                IN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                INTERNAL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The main function. Application starts here.
*/
int main()
{
    /* Enabling functional clocks for GPIO1 instance. */
    GPIO1ModuleClkConfig();
    /* Selecting GPIO1[23] pin for use. */
    GPIO1Pin23PinMuxSetup();
    /* Enabling the GPIO module. */
    GPIOModuleEnable(GPIO_INSTANCE_ADDRESS);
    /* Resetting the GPIO module. */
    GPIOModuleR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 Setting the GPIO pin as an output pin. */
    GPIODirModeSet(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DIR_OUTPUT);
    while(1)
    {
        /* Driving a logic HIGH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HIGH);
        Delay(0x3FFFF);
        /* Driving a logic LOW on the GPIO pin. */
        GPIOPinWrite(GPIO_INSTANCE_ADDRESS,
                     GPIO_INSTANCE_PIN_NUMBER,
                     GPIO_PIN_LOW);
        Delay(0x3FFFF);
    }
}
/*
** A function which is used to generate a delay.
*/
static void 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 End of file *********************************/

以下是单步运行的图片:

网友:
  怎么又回头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回头,不怕陈板笑话.我自己根本就没点亮LED过,我前几天点亮的是用大版主的linux程序,呵呵

网友:
呵呵,哪敢笑话啊
只是看你前期在做linux,现在又搞裸机,感觉方向性有些模糊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先裸奔下,再LINUX

网友:
狗板裸奔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总裸,等达到目地,就穿linux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