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
各位高手求指教啊,最近我想做FPGA方面的东西,但发现要写这方面的论文找不到合适的理论背景支持,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哪方面比较适合容易写小论文啊

网友:
FPGA只是一个芯片而已
你要是不研究芯片
就研究研究程序
程序的话,不就可写的东西多了嘛

网友:
理论背景?那看你用来做什么了,高深的,实时图像处理、识别,复杂信号分析,超宽带软件无线电等等,哪个都可以是非常前沿的。

网友:
你就搞点51内核的FPGA实现,也够你写很多东西了。

网友:
FPGA只是一款芯片,相当于一块画板,你想在它上面画什么都可以,重点在于你所画的东西,不是在于画板,你现在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你先应该想好你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到底用什么芯片来实现,选择FPGA、CPU或DSP,比较下各自的优缺点,这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