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432添加GPIO引脚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楼主:
各位大侠前辈,玩过TI 官方的S2E模块的老师们:

从朋友那寻得一块利尔达的S2E模块,在TI的官方上下载了最新的例程9453版本的,官方例程里只有在网页配置界面上“恢复所有设置到出厂状态”,假如在实际使用中忘记了模块的IP,也就进不去网页,当然也无法对模块恢复出厂设置了。
我需要通过GPIO口添加一个按键复位出厂设置功能,如何实现呢?下面的代码帮我分析下是否有问题呢?

/* 添加硬件复位功能  */
    /* 检测PA6口电平,用于恢复出厂设置,为低电平时可用,不用时应该拉高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PA6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
    if((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6) == 0) /* 该脚为低电平 */
    {
      /* 进行系统出厂设置 */
      ConfigLoadFactory(); /* 加载出厂设置选项 */
      ConfigSave();        /* 保存配置到 Flash */
      while(1);            /* 等待系统复位 */

      /* 不会达到这里 */
    }

网友:
检测按键你不加二次确认受干扰容易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另外没看见你的复位处理代码

网友:
复位处理的代码我没有,我也是拿到这个板学习下,"恢复出厂设置"参数通过按键触发,如果满足触发条件就加载,覆盖自定义参数,这个过程我不清楚怎么实现。我可能理解的不对,请详细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