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中这样的一条语句运行起来时间相差能有多少?

楼主:
d=1024*cos(asin(a/1024));

网友:
这个跟你用的MCU及其主频有关,想知道准确时间一个方法是实际测试,一个办法是反汇编后根据汇编代码查表计算。高级语言代码的确切执行时间除极个别的指令外都无法直接获知,只有汇编语言才能事先确切的知道执行时间,但也跟MCU型号及主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