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参量调试信号源 主程序框架

楼主:
主程序框架部分
功能:上电后初始化ARM时钟,外设资源,然后对外围器件初始化,然后就等待UART的命令,根据不同命令执行相应功能!

网友:
框架生成办法
建立*.c文件
用C语言关键字配合中文说明
例如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外设系统;
        Init_CLK();
        Init_GPIO();
        Init_TIMER();
        Init_UART();

     Init_AD9834;
     Init_AD5791;
     Init_AD5620;

        使能全局中断();
        {
                if(UART接收标志)
                {
                    清除接收标志;
                        switch(命令)
                        {
                                case 1:设置DC电压值;break;
                                case 2:设置DDS频率值;break;
                                case 3:设置DDS相位值;break;
                                case 4:设置DDS幅度值;break;
                                case 5:设置DDS信号类型;break;
                                case 6:校准DC电压低位;break;
                                case 7:校准DC电压高位;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保存!

网友:
然后用“C语言流程图生成器”就可以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工具 带这个额?

网友:
碉堡了,不错,每次画那图就不想画。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辛苦!

网友:
框架很清晰,我也要学下这个软件:rose:

网友:
没得时间看和了解器件

请问这个DIY的输出之类的功能接口都有哪些?也就是说都有哪些外接接口可以用来提供什么功能服务?

如果觉得有用,能不能不劳而获买个散件回来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