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itara 的AM335x系列之强大的PRU

楼主:
       Sitara  有强大的HMI,HMI设备包括硬件与软件。这里的软件也就是组态软件,硬件我更关心的是他的串口和以太网接口。在有些的情况下可能要使用的串口会非常的多,可能会达到七八个之多,这是就很少有CPU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这时如果你使用别的一些CPU通过串口扩展芯来做,这是就有一个问题:多串口的扩展芯片非常的贵,有时甚至超过了CPU本身,如果是用电脑通过插多串口卡来做,串口卡的价格也是一个永远的痛,前段时间论坛好像就有人问什么片子有10个串口!

      而TI Sitara 的AM335x系列有一种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而自行构造的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引脚("CPLD"),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灵活的配制出任意你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它配置出一个串口或者是CAN总线;通过AM335x的PRU模块,可以将它管理到的而你别的常规没直接用到的引脚配置成任意你想要的功能。比如说串口或是CAN总线。所不同的是CPLD时,你用的是VHDL,而PRU时你用的是TI提供的PRU汇编(TI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因此我们可以看着PRU就是AM335x的片上 “CPLD”。对于只使用串口的HMI产品而言,你可以将网络接口等对应的引脚全部配置成串口。这样你只需要一颗CPU的钱,就买到了一颗CPU外加四路以上的串口扩展而对于使用网络接口的高端HMI产品,TI Sitara AM389x是你的最佳选择。强大的显示子系统PowerVR 3D 2000MPoly/Sec, 足以应付HMI所需的各种复杂图形处理要求。
     拥有了PRU就实现了设备电路的灵活性,也极大的简化了电路,降低了成本。

网友:
提供了些工业上的协议栽 这个很强大

EtherCAT®
PROFIBUS
PROFINET
EtherNet/IP™
PRU-ICSS
和其它更多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协议栈

网友:
咋用的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字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有 PRU 的还可以扩展出 4 个 Soft UART,那这样说 AM335x 总共可以支持 10 个 UART,关于配置管教的方法你可以用pinmux看看,我在E2E看到说soft UART还在开发中,暂时还未发布。

网友:
呵呵 那就还不能用啊 失望。。。
===================================

网友: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PRU-ICSS的详细文档啊?

网友:
看了TI的几个技术手册,关于PRU-ICSS几乎不提。

网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PRU,我们就有了一个片上CPLD或FPGA,把传统双芯片的方案变成单芯片方案,这样系统性能可以大大提升,云泰一体化3D打印控制触摸屏产品是使用PRU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