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CPLD作为DSP外设读写数据的程序代码,请高手看看哪有问题

楼主:
CPLD作为DSP外设时,DSP把数据放在IO空间,CPLD读取数据,根据相应的地址和信息控制外设工作的程序。自己编写了一段程序,但烧进CPLD后,DSP无法工作,请高手看看哪有问题

module project6(DATA,CLK,ADDLED,LED);
input [7:0]DATA;                                                    //从DSP的IO空间读取的数据
input CLK;                                                             //时钟信号
output [5:0]ADDLED;                                          //需要读取的DSP的IO空间的地址
output [7:0]LED;                                                  //与CPLD相连的8个发光二极管
reg [7:0]LED;
reg [5:0]ADDLED;
reg [9:0]BUFFER;
reg [3:0]STATUS;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UFFER<=BUFFER+1'b1;
  if(BUFFER==10'b1111111111)
  begin

  STATUS<=STATUS+1'b1;
  if(STATUS==4'b1001)
  STATUS<=0;
  end

end

always@(STATUS)
begin
  ADDLED=6'b010000;
  case(DATA)
    8'b01111111:LED=8'b01111111;
    8'b10111111:LED=8'b10111111;
    8'b11011111:LED=8'b11011111;
    8'b11101111:LED=8'b11101111;
    8'b11110111:LED=8'b11110111;
    8'b11111011:LED=8'b11111011;
    8'b11111101:LED=8'b11111101;
    8'b11111110:LED=8'b11111110;

    default:LED=8'b1111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难道DSP就数据、地址和时钟信号吗?
没有读、写和片选等控制信号吗?

网友:
需要读写信号控制的,这个读写还是比较简单的,FPGA只要根据DSP总线的时序进行边解码就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回复,再次请问,我查了下书,读写、片选信号都是DSP发出的,我理解为,对应DSP的程序中是不是要相应的对XWE引脚(读写)和XZCS0AND1引脚(片选)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进行控制?但我没查到如何控制,不知道是如何控制的(是通过寄存器么)?此外,我写的CPLD程序是不是还需要对对应的引脚送过来的信号进行判断?盼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
不需要单独控制,只要在DSP中操作总线,DSP自动发出相应的读写控制信号。

网友:
那请问,CPLD程序中还需不需要对DSP对应的XWE引脚(读写)和XZCS0AND1引脚(片选)送过来的信号进行判断识别?我个人感觉不需要,因为CPLD没有反馈给DSP,只是读取数据啊。

网友A:
您好,请问楼主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cpld是怎么去识别识别dsp的地址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楼主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cpld是怎么去识别识别dsp的地址信号的???

建议楼主单独提问,这样被回复的机会比较大。

提问快速得到解决的方法,必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5667-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4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