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大是为什么

楼主:
请教高手,怎样找到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大的原因呢?

网友:
你用的大电容是铝电解电容吗?ESR多少?功率电感不合适?减小纹波可加大输出电容,试了没有?原因比较多,,

网友:
有低频的振荡,也会使波纹大的,

网友:
滤波不足、电路设计不当等都会导致,先加强滤波看改善程度,没有明显改善的话说明是后者,那就需要检查电路中各点的电压和波形了。

网友:
输出纹波大:首先在确定使用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其次再从纹波的来源入手,通过器件选型,布板,设计等来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trevor朋友,,欢迎今后常来论坛解答疑惑哦,,,

网友:
很感谢trevor。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