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和“恒压”原理

楼主(2012-10-24):
“恒流”和“恒压”原理
问大家个简单的问题,“恒流”和“恒压”原理上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恒流是指电流是限压范围内恒定的,但电压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恒流源当负载很大时,电流才小于恒流值,但此时负载承受的电压就大
恒压可能好理解,,如稳压电源,能保证负载(输出电流)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电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