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够检查一个开关电源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在这里需要求助各位哥哥姐姐,怎样能够检查一个开关电源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稳定性要进行测试的,真正要测试的项目多了,,如果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更多,
一般罗列起来,如下
1.各种功能测试   2.. 保护动作测试,包括过电压保护 短路保护  过电流保护   过功率保护
3.安全规格测试   输入电流、漏电电流等   耐压绝缘: 电源输入对地,电源输出对地;电路板线路须有安全间距。 温度抗燃:零组件需具备抗燃之安全规格,工作温度须於安全规格内。 机壳接地:需於0.1欧姆以下,以避免漏电触电之危险。 变压输出特性:开路、短路及最大伏安(VA)输出 ,异常测试:散热风扇停转、电压选择开关设定错误

4.电磁兼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