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有315M的发射芯片吗?只需发送6个按键值,有的话推荐下,简单点的芯片,只需发射功能

网友:
只需要发射功能?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
用晶体管搭OOK发射机,买现成的也不到5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频部分不太清楚怎么弄,现在办公室也就一个200M的示波器。。。。

网友:
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话,可以先用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