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9N06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替换它呢?

楼主:
这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可以替换它啊?

网友:
先把你的图片整个清楚的上来看看,,,单纯从B39N06字面上,还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具体是:

网友:
哦,B39N06是一个N型mos管,,它具体参数耐压多少,和最大电流还真查不出,
不过,代替它的比较多,,,
要根据耐压值,和电流大小,找一个N沟道的管子,,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具体参数都不知道,改如何选型呢?你能够给我一个具体的型号,我去试试看。

网友:
那你为什么选这种电路呢,,什么原因?知道前面的bit3251什么作用么,,你后面的负载多大呢,,后面16个LED都是多少W的?起码这个知道吧

网友:
MOS管的型号和性能有联系:
“电流+沟道+电压”,即39,是39A,N,不用说了吧。06,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