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别人做的315M按键发射电路,DATA信号时6个按键通过编码芯片产生。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求高手指点。
现在的问题是6个按键中有三个不好用,可以增大发射功率吗?换成发射芯片
会不会好点?
:画PCB天线要注意的要点有什么?
:天线附近的阻抗匹配时怎么做的?
大侠请指点。。。。

网友:
图片怎么传?老说小于4个字符限制,什么意思

网友:
在编辑器中点击图片插入就行!

你发了什么内容会提示小于四个字符呢。

网友:
图片在这

图片在这

网友:
不好意思,重复了~~~~,但是还是请大侠们指导下,多谢

网友:
电路原理可以在网上搜“三点式振荡器”。
有键不好用是什么意思?按键接触不良还是解码不良?注意二者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增大发射功率的简单办法是提高工作电压,但不能提的过高,这时需要增加一级功率放大器。
换成集成式芯片当然效果会更好,但价格会增加数倍。
关于高频PCB的设计实在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而且要求设计者掌握足够的高频电路知识和应用经验,当然,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
天线的阻抗匹配一般使用LC电路,具体电路形式和计算方法可以去看看大学教材《高频电路》。

网友:
·Q2的基极,应该有个电感什么的,以提供直流通路。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