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为什么有时没反应

楼主:
程序有的时候没反应,但是用表笔碰一下复位的引脚就有反应了,是什么原因呢?是板子画得不好吗?

网友:
碰复位管脚有反应,可能是调试器没有正常的释放复位或者板子本身的复位有些小问题

网友:
电路电阻焊错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