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帮助

楼主:
我用STM32写的一个简单的IO操作   出现如下错误  工具是IAR5.5     麻烦各位大神看哈

Warning[Pe223]: function "GPIO_ReadIuputData" declared implicitly E:\YZX\MAKE\IAR FOR STM32\1\user\main.c 11
Error[Pe0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E:\YZX\MAKE\IAR FOR STM32\1\user\main.c 12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1
#include "stm32f10x_lib.h"
unsigned short temp;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while(1)
    {
        temp = GPIO_ReadIuputData(GPIOA);
        temp & = 0x07;
        if(temp==0x06)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else if(temp==0x05)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else if(temp==0x03)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els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
temp是几位的呀 readinputdata这个函数返回的数据又是几位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signed short temp;    temp是16位   readinputdata这个函数返回的数据也是16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中间不能有空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谢谢了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