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ara AM335x通用EVM硬件用户指南

楼主:
介绍本文档介绍了AM335x评估模块(EVM)(TMDXEVM3358)这是基于德州仪器AM335x处理器的硬件体系结构。该EVM通常也被称为AM335x通用(GP)EVM。
描述AM335x通用EVM是一个独立的测试,开发和评估模块系统,它使开发人员能够编写周围的AM335x处理器子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开发。已经可用的EVM板的基础上,为开发人员提供了所需的基本资源最通用的类型的项目,包括作为主处理器的AM335x AM335x子系统的主要内容。此外,额外的,“典型的”外围设备内置的的EVM如存储器,传感器,LCD,以太网PHY等,使未来的系统可以模拟快速显着的额外的硬件资源。 以下各节提供有关EVM的更多细节。
EVM系统视图AM335x通用EVM的系统视图是由底板,子板,液晶显示板叠放在一起,通过标准的通孔连接器连接。请参阅下面的图片的EVM。 | | 图1:AM335x通用EVM | 图2:的AM335x底板底查看 |
原理图/设计文件系统说明系统板原理图AM335x完整的通用EVM被划分在三个不同的电路板的模块化。GP EVM包括基板(处理器和主电源),子板(外围设备)和液晶显示板(LCD和触摸屏)。
图3:AM335x的EVM系统板图
的AM335x 15×15的踢脚板的功能框图,如下所示: | AM335x通用子板的功能框图,如下面给出的: | AM335x LCD A董事会的框图如下: | | | | 图4:的AM335x 15X15底板框图 | 图5:AM335x通用子板框图 | 图6:AM335x LCD的框图 |
处理器TMXAM3359ZCZ处理器是此EVM的中央处理器。在黑板上的所有资源环绕TMXAM3359处理器提供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能力。请参阅的TMXAM3359数据表和TRM的处理器的详细信息。 有系统的配置信号,SYSBOOT,也可以设置在EVM上AM335x处理器定义一些启动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设置”一节。 时钟EVM有几个时钟,支持AM3359处理器。为处理器的主时钟是来自从24MHz晶体。片上振荡器的AM3359产生基准时钟,后续的模块需要在AM3359处理器的时钟。一个32kHz的时钟RTC的AM3359是来自一个32kHz的晶体在黑板上。 复位信号SYS_RESETn是运行多个外设和的AM335x其中执行这些外围设备的复位信号。SYS_WARMRESETn accerted按键,用于强制复位的AM335x。AM335x也可以下拉上RESET_INOUTn信号的导致SYS_RESETn的线去激活。 电力系统本节将介绍如何实施的电源。
电源AM335x底板使用外部AC电源适配器+5 VDC(额定2.5A分钟)。附近的电源线用于电源ON / OFF开关。主电源关闭时,电源开关的位置离电源插孔。主电源上的电源开关时,在最近的电源插孔的位置。
图7:AM335x电源适配器
电源网电力网的的AM335x底板图解中使用的,在下面的表中列出。 净 | 描述 | V1_8DDR | DDR2 SDRAM的电源 | GND_OSC0 | 孤立地OSC0主时钟源, | GND_OSCRTC | 孤立地RTC振荡器 | DGND | 主接地参考网 | V3_3D | 数字3.3V电源 | V5_0D | 数字5.0V电源 | GNDUSB0 | 当地的地面USB0连接器屏蔽 | GNDUSB1 | 当地的地面USB1连接器屏蔽 | V1_8D | 1.8V数字电源 | VSDMMC0 | 的数字SDMMC0电源供电(1.8V或3.3V) | VBAT | 主要非稳压电源(可直接连接到5V) (需要3.7至5.5V) | VCOM_BAT | COM连接器的VBAT电源(必须是3.6V) | VEXPD | 不稳定的电源供电扩展板 | GND_ADC | 本地地面的ADC | VADC | 电源的ADC | GND_ETH | Gb / s的以太网隔离地 | V1_2D | 电源1.2V | VHDMI_IO | HDMI收发器I / O电源 | V5_0USB | 5.0V电源的USB VBUS上 | V1_1D | AM335x核心的电源 | GNDA_TSC | 本地模拟地面触摸屏 | VDDH_PHY | 以太网VDDH_REG电源 | VETH_AVDD_3_3 | 以太网3.3V模拟电源 | VETH_VDDIO | 以太网I / O电源 | VDDL_PHY | 以太网主要的数字电源 | VADDL_PHY | 以太网的模拟电源 | VETH_LX | 以太网LX电源 |
表1:的AM335x底板电源网
净 | 描述 | DGND | 主接地参考网 | V3_3D | 数字3.3V电源 | V5_0D | 数字5.0V电源 | V1_8D | 1.8V数字电源 | VSDMMC1 | “数字SDMMC1电源(1.8V或3.3V) | VBAT | 主要非稳压电源(可直接连接到5V) (需要3.7至5.5V) | VEXPD | 变电源扩展板 | GND_ADC | 本地地面的ADC | VADC | 电源的ADC | V1_0PHY | Gb / s的以太网供应1.0 PHY | V1_0APHY | Gb / s的以太网PHY电源1.0V模拟 | V2_5PHY | Gb / s的以太网供应2.5V PHY | GND_ETH | Gb / s的以太网隔离地 | VLCD_VCC | 3.3V电源LCD | VLCD_AVDD | LCD 10V模拟电源 | VLCD_VGH | LCD VGH TFT电源15V | VLCD_VGL | LCD供应VGL TFT-7V |
表2:AM335x的通用子板电源网 TPS65910 PMIC电源排序的AM335X处理器的要求,(AM335x表)自动处理。
电源管理IC电源供应器该的AM335x底板采用TPS65910电源管理IC。 I2C0上AM335x是用来控制智能反射端口和控制端口的TPS65910。 AM335x,从TPS65910A以下电源使用。
TPS65910电源 | AM335x电源轨 | 电压 | VAUX2(300毫安) | VDDSHV1,3,5,6电流(500mA) | 3.3V(导轨是3.3V) | VDIG1(300毫安) | VDDSHV1,3,5,6电流(500mA) | 1.8V(导轨是1.8V) | VMMC(300毫安) | VDDSHV4(60MA)及VDDSHV2 | 1.8V/3.3V | VDD2的SMPS(1500毫安) | VDD_CORE(1000毫安) | 1.1V | VDD1的SMPS(1500毫安) | VDD_MPU(1500毫安) | 1.2V | 没有电源 | VDD_RTC | 1.1V | VRTC | VDDS_RTC(10mA时) | 1.8V | VIO_SMPS(1000毫安) | VDDS_DDR(200毫安) | 1.8V(或1.5V的DDR3) | VIO_SMPS(1000毫安) | VREFSSTL(10mA时) | 0.9V或0.75V | VDAC(150毫安) | VDDS(100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SRAM_CORE_BG (40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SRAM_MPU_BB(40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PLL_DDR(25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PLL_CORE_LCD(25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PLL_MPU(25毫安) | 1.8V | VDIG2(300毫安) | VDDS_OSC(10mA时) | 1.8V | VAUX1(300毫安) | VDDA1P8V_USB0 / 1(50毫安) | 1.8V | VAUX33(150毫安) | VDDA3P3V_USB0 / 1(10毫安) | 3.3V | VAUX33(150毫安) | USB_VBUS0 / 1 | 3.3V | VPLL(50毫安) | VDDA_ADC | 1.8V | VDD3的SMPS(100毫安) | 未使用 | - | VIO_SMPS(1000毫安) | DDR2 SDRAM(320毫安) | 1.8V |
表3:的AM335x电源供应从TPS65910A
APM传感电阻器的AM335x底板有以下的电流检测电阻器子系统。这些电阻器允许实时软件执行过程中要测量每路电源的功率来检查AM335x的功率要求。电阻器的值被选择当使用TI INA226转换器时,以提供最佳的动态范围。事实上INA226转换器被安装在底板上的VDD_CORE和VDD_MPU电源轨的AM335x。其他电源轨感电阻器,但,有2PIN的标准头文件,使他们可以轻松阅读的万用表或连接到一个INA226转换器EVM测量连接。 注意为VDD_CORE和VDD_MPU的感测电阻的值被选择以得到更好的动态范围的有源功率模式,而不是睡眠/低功率模式。如果电源是来衡量的VDD_CORE或VDD_MPU的睡眠/低功率模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电阻值应改变,以更好地分流电压值。
电压网 | 检测电阻值 | VDD_CORE | 0.05ohm | VDD_MPU | 0.05ohm | VDDSPLLMPU | 2欧姆 | VDDS_SRAMMPU_BB | 2欧姆 | VDDS_SRAM_CORE_BG | 2欧姆 | VDDA1P8V_USB0 | 1欧姆 | VDDA3P3V_USB0 | 2欧姆 | VDDS_PLL_DDR | 2欧姆 | VDDS_DDR | 0.24ohm | SA_VDDSHV1 | 0.24ohm | SA_VDDSHV2 | 0.24ohm | SA_VDDSHV3 | 0.24ohm | SA_VDDSHV4 | 0.24ohm | SA_VDDSHV5 | 0.24ohm | SA_VDDSHV6 | 0.24ohm | SA_VDDS | 0.24ohm | SA_VDDA_ADC | 1欧姆 | VDDS_PLL_CORE_LCD | 2欧姆 | VDDS_RTC | 2欧姆 | VDDS_OSC | 2欧姆 |
表4:AM335x底板APM传感电阻器 配置/设置GP EVM有许多不同的子系统,让周围的AM335x的能力发展。这些子系统大多是固定的地址位置和引脚分配。然而,有一些功能,是可以改变的,通过配置带开关的EVM。对于在GP EVM,一些的AM335x标签的处于活动状态的CPLD配置文件编号的基础上连接到不同的子系统。(CPLD的档案号是由4位DIP开关的GP子板选择)。CPLD因此主要用作引脚MUX开关。 此外,的AM335x有SYSBOOT引脚,可以配置使用两个8位的DIP开关,以一定的方式在底板上。,这些SYSBOOT交换机将配置的的AM335x到不同的设置。例如,所述处理器的引导方法,可以设置特定的设置通过设置若干这些DIP开关。SW3 DIP开关的开关,设定的SYSBOOT [0 .. 7]和SW4 DIP开关有开关设置SYSBOOT [8 .. 15]。AM335x TRM和数据表的各的SYSBOOT信号的实际定义。SW3的DIP开关1对应于SYSBOOT(0),SW3 DIP2 = SYSBOOT(1),等SW4 DIP开关1对应为SYSBOOT(8),SW4 DIP2 = SYSBOOT(9)等当DIP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然后相应SYSBOOT信号被拉高。当DIP开关上,然后相应的SYSBOOT信号被拉低。此外,请参阅有关详细信息,GP EVM基地板的原理图。 CPLDAM335x的主要信号连接的通用子板有一个CPLD。在Altera EPM2210是用来做什么积极混编非关键信号。它也可用于测试逻辑,可用于额外的EVM测试。,AM335x可以沟通和使用I2C总线读取配置CPLD的多路选择器内的。I2C0的AM335x连接到CPLD的I2C从器件的CPLD内实现。I2C地址则为0x35。 为了控制里面的CPLD的多路选择器的配置,用户可以选择所需的配置文件,使用三层交换机,如下面的图所示。开关1至3控制的个人资料,CPLD,因此,EVM,经营英寸的DIP开关开关1是LSB中的档案数量和DIP开关的开关3的档案号,以便配置文件的数字是MSB是0至7。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针MUX部AM335x引脚定义的8个配置文件的说明的。第四DIP开关被保留,应始终关闭。
图8:的AM335x CPLD简介开关
I2C地址分配AM335x GP EVM板,每个单独的电路板有一个的I2C ID存储包含的细节,如它的配置等。(上存储器的内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文),板上的身份。所有的ID存储器使用I2C0从AM335x(智能反射的PMIC),使软件可以随时检查I2C0板的存在,其内容在定义的I2C地址。因此,踢脚线是唯一板的ID,内存设置为0x50的,子板的地址0x51(以往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子板同时连接),LCD(显示板)是在0x52。 AM335x底板功能 | AM335x I2C端口 | 地址 | 底板ID内存 | I2C0 | 为0x50 | AM335x PMIC智能反射 | I2C0 | 0X12 | AM355x PMIC控制 | I2C0 | 0x2D |
表5:AM335x底板I2C总线地址 的AM335x GP子板功能 | AM335x I2C端口 | 地址 | AIC3106音频编解码器 | I2C1/I2C2 | 0x1B | 通用子板ID内存 | I2C0 | 0x51 | 加速度计 | I2C1/I2C2 | 为0x18 | 环境光传感器 | I2C1/I2C2 | 0x39 | 温度传感器 | I2C1/I2C2 | 0X48 | CPLD控制 | I2C0 | 0x35 | I / O扩展器0 | I2C1/I2C2 | 0X20 | I / O扩展器1 | I2C1/I2C2 | 0×21 |
表6:AM335x GP子板的I2C总线地址 AM335x LCD A板的功能 | AM335x I2C端口 | 地址 | LCD A董事会ID内存 | I2C0 | 0x52 | 触摸屏控制器 | I2C0 | 0x4A | TLC59108 | I2C0 | 0X40 |
表7:AM335x LCD A董事会I2C总线地址
I2C ID记忆体三板的EVM,有一个专门的I2C EEPROM,该板包含特定身份/配置信息。此外,为用户特定的配置信息在每个存储器的可用空间。 存储设备的零件号是PN#CAT24C256WI-GT3。 名称 | 大小(字节) | 内容 | 头 | 4 | MSB 0xEE3355AA LSB | 主板名称 | 8 | ASCII“A33515BB”= AM335x 15X15底板板的名称 | 版本 | 4 | 硬件版本代码为ASCII“1.0A”=转板。01.0A | 编号 | 12 | 电路板的序列号。这是一个12个字符的字符串,它是: WWYY4P16nnnn其中:WW = 2位数的一周,今年的生产YY = 2位数字表示年份的生产分=递增板号 | 组态 | 32 | 代码显示在此板配置设置。有关可用的EVM的支持,使用下面的代码:ASCII“SKU#01”=基板根目的EVM ASCII“SKU#02”=基础工业电机控制EVM板剩余的26字节被保留 | 以太网MAC地址#0 | 6 | MAC地址的AM335x以太网MAC#1 | 以太网MAC地址#1 | 6 | MAC地址的AM335x以太网MAC#2或PRU#0 | 以太网MAC地址#2 | 6 | AM335x PRU#1的MAC地址(如果使用) | 可用的 | 32702 | 其它非易失性代码/数据的可用空间 |
表8:AM335x 15X15底板EEPROM数据
名称 | 大小(字节) | 内容 | 头 | 4 | MSB 0xEE3355AA LSB | 主板名称 | 8 | 在的ASCII“A335GPBD”= AM335x通用子板对板名称 | 版本 | 4 | 硬件版本代码为ASCII“1.0A”=转板。01.0A | 编号 | 12 | 电路板的序列号。这是一个12个字符的字符串,它是: WWYY4P13nnnn其中:WW = 2位数的一周,今年的生产YY = 2位数字表示年份的生产分=递增板号 | 组态 | 32 | 代码显示在此板配置设置。有关可用的EVM的支持,使用下面的代码:ASCII“SKU#00”=标准GP子板配置剩余的26个字节保留 | CPLD版本 | 8 | 在的ASCII“CPLD1.0A”=转板的CPLD代码版本。01.0A的CPLD | 可用的 | 32700 | 其它非易失性代码/数据的可用空间 |
表9:AM335x通用子板EEPROM数据
名称 | 大小(字节) | 内容 | 头 | 4 | MSB 0xEE3355AA LSB | 主板名称 | 8 | ASCII“A335LCDA”= AM335x LCD A董事会董事会的名称 | 版本 | 4 | 硬件版本代码为ASCII“1.0A”=转板。01.0A | 编号 | 12 | 电路板的序列号。这是一个12个字符的字符串,它是: WWYY4P15nnnn其中:WW = 2位数的一周,今年的生产YY = 2位数字表示年份的生产分=递增板号 | 组态 | 32 | 代码显示配置设置此板(代码被分配TBD) | 可用的 | 32708 | 其它非易失性代码/数据的可用空间 |
表10:AM335x LCD A董事会EEPROM数据
AM335x EVM功能块说明本节介绍AM335x EVM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
董事会身份内存每个电路板包含了一个串行EEPROM,包含板的具体数据,使处理器自动检测板连接的版本,板上。其他特定于硬件的数据可以被存储在此存储装置中,以及。存储设备的零件号是PN#CAT24C256WI-GT3。此内存中的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设置部分。
SDMMC0连接器SDMMC0在底板上的连接器是一个煜伦卡插槽#MHC-W21-601。这是一个标准的SD / MMC卡的连接器类型。它被连接到的MMC0端口的AM335x处理器。检查AM335x数据表和TRM支持的卡类型/密度。 下面给出的引脚分配。
引脚号 | 记忆卡的PIN号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1 | RSV/DAT3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2 | CMD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SD#3 | GND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4 | VCC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5 | CLK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6 | GND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MMC和RS-MMC和SD#7 | DAT0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SD#8 | DAT1 | MMC Plus及MMC移动和SD#9 | DAT2 | MMC Plus及MMC移动第10 | DAT4 | MMC Plus及MMC移动第11 | DAT5 | MMC Plus及MMC移动第12 | DAT6 | MMC Plus及MMC移动第13 | DAT7 | miniSD卡#1 | CD/DAT3 | miniSD卡#2 | CMD | miniSD卡#3 | GND | miniSD卡#4 | VCC | miniSD卡#5 | CLK | miniSD卡#6 | GND | miniSD卡#7 | DAT0 | miniSD卡#8 | DAT1 | miniSD卡#9 | DAT2 | miniSD卡#10 | NC | miniSD卡#11 | NC |
表11:AM335x SDMMC0连接器引脚的详细信息
千兆以太网AM335x基板有一个千兆以太网接口的收发器的Atheros的AR8031_AL1A,是连接到J15。 收发器上的RESET由董事会的系统复位SYS_RESETn和个人复位ETHER_RESETn是由GIO SA_GMII1_COL控制信号驱动。25MHz晶体驱动器的时钟信号的AR8031。以太网发送到的AM335x SA_GMII1_CRS的中断引脚INT引脚。 PHYAD引脚悬空设置PHY的地址,所以它是默认情况下,0X01。
引脚号 | 信号名称 | 描述 | 1 | DGND | 地面 | 2 | V3_3D | 电源3.3V的电源供应 | 3 | ETHER_D3P | 以太网数据正 | 4 | ETHER_D3N | 以太网数据3负 | 5 | ETHER_D2P | 以太网数据2阳性 | 6 | ETHER_D2N | 以太网数据2负 | 7 | ETHER_D1P | 以太网数据1正 | 8 | ETHER_D1N | 以太网数据1负 | 9 | ETHER_D0P | 以太网数据正 | 10 | ETHER_D0N | 以太网数据0负 | D1 | PHY_LED_ACTn | | D2 | DGND | 地面 | D3 | DGND | 地面 | D4 | PHY_LED_1000n | | M1 | NC | | M2 | NC | | SHLD1 | DGND | 地面 | SHLD2 | DGND | 地面 |
表12:AM335x千兆以太网接口引脚的详细信息 踢脚板有一个Gb / s以太网物理层(PHY)和RJ-45连接器的MII1端口。RJ-45连接器,用于沟通与外部以太网和与外部环路电缆进行测试。
图9:AM335x底板以太网
USBAM335x ZCZ包支持2个USB端口。USB端口是在底板上,并连接到一个microUSB AB连接器和一个标准的连接器。之前,它们被连接到AM335x标签的的ESD器件TPD4012和共模扼流滤波器ACM2012(TDK)上使用的USB信号。microAB连接器的ID引脚连接到地面,通过一个120K电阻,使该端口默认情况下,看起来像B设备。
引脚号 | 信号名称 | 描述 | 1 | VUSB_VBUS0 | USB0 BUS电压 | 2 | USB0_CONN_DM | USB0数据 - | 3 | USB0_CONN_DP | USB0数据PLUS | 4 | USB0_ID | USB0鉴定 | 5 | DGND | 地面 |
表13:AM335x USB端口0
引脚号 | 信号名称 | 描述 | 1 | VUSB_VBUS1 | USB1 BUS电压 | 2 | USB1_CONN_DM | USB1数据 - | 3 | USB1_CONN_DP | USB1数据PLUS | 4 | DGND | 地面 |
表14:AM335x USB端口1
COM - 移动连接扩展连接器AM335x的踢脚线支持TI MCS COM6 / 7的外形无线板通过J11 COM接口,这是一个的Samtec卡的边缘型连接器PN#MEC。因此,该连接器支持COM6 / 7类型的电路板,,在MCS COM6 / 7板文件的详细信息,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连接器。 的COM连接器需要3.6V电源上442毫安。因此,一个TPS79501 LDO稳压器是用来提供这个从基座5.0V供电电压供给。 的COM板上的信号都是1.8V的电压电平。因此,电压转换器被置于一个特定的信号,运行在3.3V转换到/从的AM335x铁路3.3V的。
NOR快闪记忆体GP子板的快闪记忆体,这是一个NOR类型的闪存AM335x的访问/ NOR闪存功能,可以测试。部分使用的内存数量是恒忆PN#M29W128GL这是一个16MB的(X16宽度)快闪记忆体。GPMC的信号被用来与此存储器通信。GPMC信号的复用与其他信号AM335x。此外,一些其他设备连接在底板上的GPMC信号和子板。引导的,也不是目前不支持EVM。 环境光传感器GP子板的环境光线传感器会检测并报告在人的视觉光谱发光的强度。使用光传感器的零件号是TAOS PN#TSL2550。AM335x的光线感应器通过I2C接口。 I2C1被使用并且在TXS0102使用多路复用器信号MUXCTRL_I2C1的来自CPLD(基于选定的配置文件编号)多路复用。
RS-232连接器基板有一个RS-232连接器(DB9公头)的UART的。通用的子板有3个DB9 RS-232接口(男)。在此子板(在CPLD实现)的多路选通器允许UART的上AM335x处理器被连接到上述的3个连接器。UART0总是连接到DB9连接器的基础上,董事会。请参阅本用户指南中的配置文件支持的UART的1到5,这些子板连接器的引脚使用文件后。当选择一个配置文件,使UART,UART被分配到DB9连接器从UART1 UART5开始,J10,J12,J14,然后回到身边J10。因此,当启用配置文件选择: AM335x UART1 => J10 AM335x UART2 => J12 AM335x UART3 => J14 AM335x UART4 => J10 AM335x UART5 => J12 此外,这些连接器可以连接在一起,提供环回测试(通过电缆)。MAX3232E用于RS-232电平转换。
SDMMC1连接器底板有一个SDMMC的SDMMC0端口连接器。这是一般的的目的子板有更多的SDMMC连接器的MMC1接口。
图10:AM335x底板SDMMC连接器
GP子板SDMMC1连接器的引脚分配是相同的的基板SDMMC0连接器作为。参考信号分配到该信号表
CAN通用的子板有1个CAN收发器和连接器的CAN0接口。CAN收发器,使用的是TI ISO1050和连接器是一个DB9公头连接器。
引脚号 | 信号名称 | 描述 | 1 | 保留的 | 升级路径 | 2 | CAN_L | 显性低 | 3 | CAN_GND | 地面 | 4 | 保留的 | 升级路径 | 5 | CAN_SHLD | 盾,可选 | 6 | GND | 地面,可选 | 7 | CAN_H | 主导高 | 8 | 保留的 | 升级路径 | 9 | CAN_V + | 电源,可选 |
表15:AM335x通用子板连接器引脚的详细信息
一个PSM712瞬态电压抑制器和RSZ-3.305HP隔离电压调节器连接到ISO1050的完整的产业关联度。AM335x侧线过滤器的最大传输速度10MHz的计算。
I2C扩展这是一般的的目的子板有两个I2C I / O扩展。I / O扩展器,用于为的TI TCA6408A。的扩展芯片的I2C地址设置为0x20和0x21。每个I / O扩展器有4个输入和4路输出。 使用为每个这些输入和输出: I / O号 | 输入/输出 | 描述 | 0 | 在 | 扩展头 | 1 | 在 | 扩展头 | 2 | 在 | 扩展头 | 3 | 在 | 扩展头 | 4 | 输出 | LED | 5 | 输出 | LED | 6 | 输出 | LED | 7 | 输出 | LED |
表16:AM335x通用子板I2C扩展0
I / O号 | 输入/输出 | 描述 | 0 | 在 | 扩展头 | 1 | 在 | 扩展头 | 2 | 在 | 扩展头 | 3 | 在 | 扩展头 | 4 | 输出 | LED | 5 | 输出 | LED | 6 | 输出 | LED | 7 | 输出 | LED |
表17:AM335x通用子板I2C扩展器1
ADC输入通用LCD的电路板有电阻式触摸屏的液晶显示器(LCD /触摸屏部分的更多细节。)的触摸屏使用的8位ADC输入通道4。其它的4个信道被连接到孤立的连接器,使得信号可以输入到它们进行测试。J8连接器上的GP子板的使用得到的模拟数据从触摸屏和手动测试,
音量控制在一些配置文件,音频被启用。这些配置文件中启用了音量控制开关,以帮助开发音频应用。这些开关被连接的eOEP。这些开关按钮开关,让现实驱动的音量控制。
加速度计一个加速度计包括在GP上的子板以允许的运动数据被捕获/所使用的软件。加速度计在尽可能靠近中心董事会尽可能让最有用的/动态的数据。ST微观模型LIS331DLH加速度计,并通过I2C连接到AM335x。I2C地址为0x18。I2C1被使用,它是在一个TXS0102多路复用。 键盘通过一个扫描的方法,以允许被使用的键盘,按钮开关(6)被连接到GIO的。这些开关的电源和扫描,以看到,如果一个开关被按下(高),或者如果开关没有被按下(低,在扫描线)。硬件去抖电容是不是默认安装的,因此软件必须处理相关的噪音与机械弹跳开关。
信号 | 端口否 | 引脚号 | 事件 | 见针使用文档 | 1 | 25 | 键盘SCN 0 | 见针使用文档 | 1 | 26 | 键盘SCN 1 | 见针使用文档 | 1 | 27 | 键盘SCN 2 | 见针使用文档 | 1 | 21 | 键盘POWER A | 见针使用文档 | 1 | 22 | 键盘上电B |
表18:AM335x GP子板的GPIO键盘信号
图11:AM335x GP键盘
触觉机械振动一个微型精密微型触觉电机使用的GP子板通过机械振动信号事件。这是一个304-100 PicoHaptic的设备,由CPLD信号通过一个FET开关被触发。因此,在情景模式下定义AM335x GIO将打开这个触觉振动。
音频蜂鸣器培音频AI-1027-TWT使用的GP子板的音频蜂鸣器。这是一个2700Hz的连续蜂鸣器,通过FET开关从CPLD经由信号被触发。因此,在情景模式下定义AM335x GIO将打开这个音频蜂鸣器。
温度传感器一个TI TMP275温度传感器的GP子板的用于报告环境温度的。它是通过I2C控制的I2C地址是0X48。 I2C1被使用,它是在一个TXS0102多路复用。
NAND快闪记忆体通用的子板的一个美光NAND快闪记忆体。这是一个8位的MT29F2G08AB 2GB的闪存。的足迹已设置为允许16位的版本,而不是被放置,虽然目前还没有计划。这个内存被放置在子板,允许积极混编它的信号,让NOR/MMC1连接。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NC | | 2 | NC | | 3 | NC | | 4 | NC | | 5 | NC | | 6 | NC | | 7 | NAND_WAIT | NAND等待 | 8 | NAND_OEn | NAND输出使能 | 9 | NAND_CSn | NAND芯片选择 | 10 | NC | | 11 | NC | | 12 | VDDSHV1 | 电源 | 13 | DGND | 地面 | 14 | NC | | 15 | NC | | 16 | NAND_BE0n_CLE | NAND字节使能0 /命令锁存使能 | 17 | NAND_ADVN_ALE | NAND地址有效/地址锁存使能 | 18 | NAND_WEn | NAND写使能 | 19 | NAND_WPn | NAND写保护 | 20 | NC | | 21 | NC | | 22 | NC | | 23 | NC | | 24 | NC | | 25 | DGND | 地面 | 26 | NAND_D8 | NAND数据 | 27 | NAND_D9 | NAND数据 | 28 | NAND_D10 | NAND数据 | 29 | NAND_D0 | NAND数据 | 30 | NAND_D1 | NAND数据 | 31 | NAND_D2 | NAND数据 | 32 | NAND_D3 | NAND数据 | 33 | NAND_D11 | NAND数据 | 34 | VDDSHV1 | 电源 | 35 | NC | | 36 | DGND | 地面 | 37 | VDDSHV1 | 电源 | 38 | NC | | 39 | VDDSHV1 | 电源 | 40 | NAND_D12 | NAND数据 | 41 | NAND_D4 | NAND数据 | 42 | NAND_D5 | NAND数据 | 43 | NAND_D6 | NAND数据 | 44 | NAND_D7 | NAND数据 | 45 | NAND_D13 | NAND数据 | 46 | NAND_D14 | NAND数据 | 47 | NAND_D15 | NAND数据 | 48 | DGND | 地面 |
表19:AM335x NAND引脚的详细信息
音频TLV320AIC3106音频编解码器用于在通用子板。此编解码器通过I2C地址0x1B控制AM335x。
液晶屏LCD是一个“三五”7英寸WVGA(800×480)RGB LCD面板部分号码#TFC-S9700RTWV43TR-01B。这是一个24位的RGB TFT LCD 27白光LED背光(由一个电源调节器控制)。是FPC连接器60PIN PN#FH28-60S-0.5SH(05)。 在LCD上的LED背光源控制由TPS61081 PWM控制的LED驱动器。
电阻式触摸屏引脚名称 | 方向 | 描述 | AN0 / XPUL | 在 | 模拟量输入1 | AN1 / XNUR | 在 | 模拟量输入2 | 2 / YPLL | 在 | 模拟量输入3 | 3 / YNLR | 在 | 模拟输入4 | 4 /雨刷 | 在 | 模拟输入5 |
表20:LCD电阻式触摸屏引脚的详细信息
SPI快闪记忆体有一个SPI快闪记忆体的EVM子板。这就是一个64MB的记忆体华邦W25Q64CV。见的配置文件支持的SPI存储器连接的引脚使用说明。由于其他设备共享相同的引脚作为SPI存储器的连接要求,GP EVM设计工作在最大SPI时钟速率AM335x表所示。
WLAN / BT模块有一个无线网卡和蓝牙卡连接器GP EVM。这与WL1271 WLAN / BT模块和集成天线连接器包含一个卡。
引脚使用说明功能接口映射的AM335x某些信号被连接到一个固定的移动设备EVM上的,它不能被改变的地方。然而,有些AM335x的信号的,被连接到设备EVM上的基于简档设置。 由于AM335x处理器有多达8种不同的选项,每个信号多路转换器,选项必须存在允许支持的子集,这些信号的EVM。pinuse笔仅示出的信号的上使用的扩展子板。 的原理图,用于净名称AM335x引脚名到特定的多路复用器,该信号连接到特定的函数。这是不负担的网名告诉所有的各种功能,以方便知识的单个引脚的连接通过多路选择器的多种功能。 请参阅作为有预置的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外围设备上的硬件板的连接并能够在一个给定的时间使用的附加列在pinmux文档。
GPIO定义请参阅更新pinmux文件,证明使用的情况下,列GPIO的。开发人员可以选择和使能引脚选择外设引脚为输入或输出的基础上的。对于GP EVM,每个引脚复用基于CPLD的档案数量是积极的。(CPLD的档案号的DIP开关选择)。
板连接器扩展连接器扩展连接器的细节在下面的表中列出。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V1_8D | 电源1.8V的电源供应 | 2 | V5_0D | 电源5.0V轨 | 3 | GPMC_AD7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4 | RMII1_RXD3 | RMII接收数据的第3位 | 5 | GPMC_AD6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6 | RMII1_TXCLK | RMII发送时钟 | 7 | GPMC_AD5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8 | RMII1_RXCLK | RMII接收时钟 | 9 | GPMC_AD4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10 | RMII1_RXD2 | RMII接收数据位2 | 11 | GPMC_AD3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12 | RMII1_TXD2 | RMII发送数据的第2位 | 13 | GPMC_AD2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14 | RMII1_RXDV | RMII接收数据有效 | 15 | GPMC_AD1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16 | RMII1_TXD3 | RMII发送数据的第3位 | 17 | GPMC_AD0 | GPMC的地址和数据 | 18 | RMII1_TXD1 | RMII发送数据的第1位 | 19 | GPMC_CS2n | GPMC片选 | 20 | RMII1_TXD0 | RMII发送数据位0 | 21 | GPMC_CS1n | GPMC片选 | 22 | RMII1_RXD1 | RMII接收数据位:1 | 23 | SPI0_D1 | SPI数据 | 24 | SPI0_CS0 | SPI片选 | 25 | PMIC_PWR_EN | | 26 | SYS_RESETn | 系统复位 | 27 | DGND | 地面 | 28 | DGND | 地面 |
表21:AM335x EXP0连接器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未使用 | | 2 | 未使用 | | 3 | 未使用 | | 4 | 未使用 | | 5 | 未使用 | | 6 | 未使用 | | 7 | DGND | 地面 | 8 | DGND | 地面 | 9 | 未使用 | | 10 | 未使用 | | 11 | SYS_WARMRESETn | 系统热复位 | 12 | EXP_PB_POWERON | 电源开 | 13 | 未使用 | | 14 | 未使用 | | 15 | 未使用 | | 16 | 未使用 | | 17 | 未使用 | | 18 | 未使用 | | 19 | GPMC_WAIT | GPMC等待 | 20 | 未使用 | | 21 | GPMC_WPn | GPMC写保护 | 22 | 未使用 | | 23 | GPMC_CLK | GPMC时钟 | 24 | 未使用 | | 25 | GPMC_CS0n | GPMC片选 | 26 | GPMC_ADVn_ALE | GPMC地址有效/地址锁存使能 | 27 | 未使用 | | 28 | GPMC_BE0n_CLE | GPMC字节使能0 /命令锁存使能 |
表22:AM335x EXP1连接器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DGND | 地面 | 2 | GPMC_BE1n | GPMC字节使能1 | 3 | RMII1_REFCLK | RMII参考时钟 | 4 | GPMC_CS3n | GPMC片选 | 5 | RMII1_RXD0 | RMII接收数据位0 | 6 | GPMC_OEn_REn | GPMC输出/读使能 | 7 | MDIO_DATA | MDIO数据 | 8 | GPMC_WEn | GPMC写使能 | 9 | MDIO_CLK | MDIO CLK | 10 | DGND | 地面 | 11 | DGND | 地面 | 12 | MMC0_CLK | MMC时钟 | 13 | SPI0_CLK | SPI时钟 | 14 | MMC0_CMD | MMC命令 | 15 | SPI0_D0 | SPI数据 | 16 | MMC0_DAT0 | MMC数据总线 | 17 | SPI0_CS1 | SPI片选 | 18 | WAKEUP | | 19 | ECAP0_IN_PWM0_OUT | 增强型捕捉输入或辅助PWM0了 | 20 | DGND | 地面 | 21 | UART0_CTSn | UART清除发送 | 22 | MMC0_DAT1 | MMC数据总线 | 23 | UART0_RTSn | UART请求发送 | 24 | MMC0_DAT2 | MMC数据总线 | 25 | UART0_RXD | UART接收数据 | 26 | MMC0_DAT3 | MMC数据总线 | 27 | UART0_TXD | UART发送数据 | 28 | XDMA_EVENT_INTR0 | 外部的DMA事件或中断0 | 29 | UART1_CTSn | UART清除发送 | 30 | DGND | 地面 | 31 | UART1_RTSn | UART请求发送 | 32 | XDMA_EVENT_INTR1 | 外部的DMA事件或中断1 | 33 | UART1_RXD | UART接收数据 | 34 | RMII1_COL | RMII Colision | 35 | UART1_TXD | UART发送数据 | 36 | RMII1_CRS | RMII载波侦听 | 37 | DGND | 地面 | 38 | RMII1_RXERR | RMII接收数据错误 | 39 | V3_3D | 电源3.3V的电源供应 | 40 | RMII1_TXEN | RMII发送使能 |
表23:AM335x EXP2连接器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MCASP0_ACLKX | McASP0发送位时钟 | 2 | GPMC_A0 | GPMC地址 | 3 | DGND | 地面 | 4 | GPMC_A1 | GPMC地址 | 5 | MCASP0_FSX | McASP0发送帧同步 | 6 | GPMC_A2 | GPMC地址 | 7 | MCASP0_AXR0 | McASP0串行数据(IN / OUT) | 8 | GPMC_A3 | GPMC地址 | 9 | EXP3_P9 | | 10 | GPMC_A4 | GPMC地址 | 11 | VDDSHV2 | 电源SDMMC卡 | 12 | GPMC_A5 | GPMC地址 | 13 | MCASP0_AHCLKR | McASP0接收主时钟 | 14 | DGND | 地面 | 15 | V3_3D | 电源3.3V的电源供应 | 16 | GPMC_A6 | GPMC地址 | 17 | MCASP0_ACLKR | McASP0接收位时钟 | 18 | GPMC_A7 | GPMC地址 | 19 | VEXPD | VBAT spower | 20 | DGND | 地面 | 21 | MCASP0_FSR | McASP0接收帧同步 | 22 | GPMC_A8 | GPMC地址 | 23 | MCASP0_AXR1 | McASP0串行数据(IN / OUT) | 24 | GPMC_A9 | GPMC地址 | 25 | DGND | 地面 | 26 | GPMC_A10 | GPMC地址 | 27 | MCASP0_AHCLKX | McASP0发送主时钟 | 28 | GPMC_A11 | GPMC地址 |
表24:AM335x EXP3连接器 LCD连接器 液晶显示器的连接器的细节描述如下。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V5_0D | 电源5.0V轨 | 2 | V5_0D | 电源5.0V轨 | 3 | LCD_DATA1 | LCD的数据总线 | 4 | LCD_DATA0 | LCD的数据总线 | 5 | LCD_DATA3 | LCD的数据总线 | 6 | LCD_DATA2 | LCD的数据总线 | 7 | LCD_DATA5 | LCD的数据总线 | 8 | LCD_DATA4 | LCD的数据总线 | 9 | LCD_DATA12 | LCD的数据总线 | 10 | LCD_DATA10 | LCD的数据总线 | 11 | LCD_DATA23 | LCD的数据总线 | 12 | LCD_DATA14 | LCD的数据总线 | 13 | LCD_DATA19 | LCD的数据总线 | 14 | LCD_DATA22 | LCD的数据总线 | 15 | I2C0_SDA | I2C0数据 | 16 | LCD_DATA11 | LCD的数据总线 | 17 | LCD_VSYNC | LCD垂直同步 | 18 | DGND | 地面 | 19 | DGND | 地面 | 20 | DGND | 地面 |
表25:AM335x LCD连接器1
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VEXPD | 电源可变电源 | 2 | V1_8D | 电源1.8V的电源供应 | 3 | LCD_DATA20 | LCD的数据总线 | 4 | LCD_DATA21 | LCD的数据总线 | 5 | LCD_DATA17 | LCD的数据总线 | 6 | LCD_DATA18 | LCD的数据总线 | 7 | LCD_DATA15 | LCD的数据总线 | 8 | LCD_DATA16 | LCD的数据总线 | 9 | LCD_DATA7 | LCD的数据总线 | 10 | LCD_DATA13 | LCD的数据总线 | 11 | LCD_DATA8 | LCD的数据总线 | 12 | V5_0D | 电源5.0V轨 | 13 | LCD_DATA9 | LCD的数据总线 | 14 | I2C0_SCL | I2C0时钟 | 15 | LCD_DATA6 | LCD的数据总线 | 16 | LCD_PCLK | LCD的像素时钟 | 17 | LCD_DEN | | 18 | LCD_HSYNC | LCD水平同步 | 19 | DGND | 地面 | 20 | DGND | 地面 |
表26:AM335x LCD连接器2
这是将在触摸屏连接器。引脚号 | 信号 | 描述 | 1 | TSC_GIO0 | GIO0 | 2 | V3_3D | 电源3.3V的电源供应 | 3 | TSC_GIO1 | GIO1 | 4 | TSC_I2CSCL | I2C SCLK为触摸屏 | 5 | TSC_CLK | 触摸屏控制器的时钟源 | 6 | TSC_I2CSDA | I2C SDATA触摸屏 | 7 | TSC_RSV0 | 保留的 | 8 | TSC_GIO2 | GIO2 | 9 | TSC_RSV1_VREF | 保留的电源引脚 | 10 | DGND | 地面 | 11 | GNDA_TSC | 模拟地 | 12 | GNDA_TSC | 模拟地 | 13 | TSC_AIN4 | ADC4输入 | 14 | TSC_AIN0 | ADC0输入 | 15 | TSC_AIN5 | ADC5输入 | 16 | TSC_AIN1 | ADC1输入 | 17 | TSC_AIN6 | ADC6输入 | 18 | TSC_AIN2 | ADC2输入 | 19 | TSC_AIN7 | ADC7输入 | 20 | TSC_AIN3 | ADC3输入 |
表27:AM335x触摸屏连接器
JTAG连接器TI 20针连接器... 其他JTAG适配器,可TI电子商店,并且可以从这里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