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 点了“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
如题   STC89C52RC在烧写程序时好奇点了“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现在每次烧程序P1.0 P1.1都得接地,请问怎么变回原来的“与下载无关”

网友:
解决了   还以为一直得P1.0 P1.1接地才能烧程序  虚惊一场

网友:
怎么做到的?我的也这样了。。

网友:
下次写程序的时候把这个取消了就行了

网友A:
这样好像不行啊。。能具体点么?

网友:
应该有那种可以取消的按键,或者程序说明啥的,好好看看就找到了,不然设计缺陷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烧写程序时P1.0 P1.1接地,同时“下次冷启动P1.0/1.1”选择“与下载无关”,以后烧程序就和原先的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像不行啊。。能具体点么?

点了“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程序” 然后下载的时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
找到单片机上的p1.0/p1.1  IO口用2排条线接单片机上的GND也就是接的.点下载编程,注意“下次冷启动P1.0/P1.1等于0/0才可以下载程序”不能打钩.关单片机电源 再打开 握手成功 在将接地2个线取掉就和以前一样可以烧录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