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要学,问几个问题行吧?

楼主:
额,我现在基本对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学。刚来论坛,有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能帮忙解答下哈。谢谢
1、ADC采用DMA模式输入时的配置参数?
2、RTC时钟校对过程
3、串口中断接收配置参数
大家不要笑话我哈,我其实很想学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学啊····

网友:
哥们
看看资料手册
而且书上有很多例程

网友:
要是想学的话,建议买个开发板,。。或者说 强力推荐..。。。

第一、二个问题我还没有研究过,貌似网上有很多资料你可以搜索到,度娘一下。。。
第三个问题我用到过,交流下

USARTInit(void)
{
    //模块时钟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io 端口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 TX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 -- RX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 模块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缺省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打开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接收中断

    //嵌套中断控制器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