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_BeagleBone_Cape之FPGA设计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 转载请注明出处) 1. 概述 这篇文档是关于EE_BeagleBone_Cape FPGA的设计相关,主要是说明FPGA模块实现了哪些功能,这些功能如何使用等等。欢迎大伙拍砖 2. FPGA设计框图
图1 FPGA设计框图
主要资源介绍: 1. EP3C16Q240q240+SDRAM 1片 2. NAND Flash 1片 3. LCD 1路 4. 串口扩展TL16C554 1片 5. 高速ADC(ADS826) 1路 3. FPGA设计点滴 FPGA在EE_BeagleBone_cape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BeagleBone外扩得功能基本上都需要从FPGA过一遍。 1) 关于FPGA的IO电压,默认状态下是2.5V的,这个需要在Quartus里面设置成3.3V 2) FPGA可以单独控制NAND,LCD,也可以通过P8接口接AM3359,目前是使用AM3359来控制; 3) AS的配置接口被我删掉了,为了节约点空间,开发的时候可以通过JTAG调试和配置EPCS,具体的方法如下连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8258-1-1.html 4) NAND的数据引脚和TL16C554的数据引脚是复用的,这个在编程的时候需要注意,可以通过片选来区分; 5) ADC的接法比较简单,只要把时钟和数据线接好,FPGA输出一个时钟给ADC,那么ADC就有源源不断的数据输出了; 6) SDRAM的设计比较成熟,主要起数据缓存的作用 4. FPGA相关测试 4.1 芯片检测 焊接完成芯片,插上USB-Blaster,在Programmer下面点Auto Detect,如果能够找到EP3C16,说明最小系统焊接是没有问题的,长长的舒一口气把,呵呵 4.2 点亮LED 写段小代码,把小灯闪起来吧
  1. reg [31:0]cou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assign led = count[22];

通过JTAG下载进板子,就可以看到LED灯有规律的闪烁啦 4.3 配置EPCS 具体的方法如下连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8258-1-1.html 4.4 SDRAM测试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修改一下管脚定义就可以了,我就不赘述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9371-1-1.html 关于ADC测试、NAND测试、LCD测试、TL16C554测试,后面的文章会有描述. 5. FPGA管脚分配 5.1 P8管脚分配
  1. PORT PIN NAME FPGA_PIN
    P8_ 1 GND
    P8_ 2 GND
    P8_ 3 GPIO1_6 PIN_6
    P8_ 4 GPIO1_7 PIN_9
    P8_ 5 GPIO1_2 PIN_4
    P8_ 6 GPIO1_3 PIN_5
    P8_ 7 TIMER4 PIN_239
    P8_ 8 TIMER7 PIN_240
    P8_ 9 TIMER5 PIN_237
    P8_ 10 TIMER6 PIN_238
    P8_ 11 GPIO1_13 PIN_235
    P8_ 12 GPIO1_12 PIN_236
    P8_ 13 EHRPWM2B PIN_233
    P8_ 14 GPIO0_26 PIN_234
    P8_ 15 GPIO1_15 PIN_231
    P8_ 16 GPIO1_14 PIN_232
    P8_ 17 GPIO0_27 PIN_226
    P8_ 18 GPIO2_1 PIN_230
    P8_ 19 EHRPWM2A PIN_223
    P8_ 20 GPIO1_31 PIN_224
    P8_ 21 GPIO1_30 PIN_221
    P8_ 22 GPIO1_5 PIN_222
    P8_ 23 GPIO1_4 PIN_203
    P8_ 24 GPIO1_1 PIN_207
    P8_ 25 GPIO1_0 PIN_201
    P8_ 26 GPIO1_29 PIN_202
    P8_ 27 GPIO2_22 PIN_199
    P8_ 28 GPIO2_24 PIN_200
    P8_ 29 GPIO2_23 PIN_197
    P8_ 30 GPIO2_25 PIN_198
    P8_ 31 UART5_CTSN PIN_195
    P8_ 32 UART5_RTSN PIN_196
    P8_ 33 UART4_RTSN PIN_189
    P8_ 34 UART3_RTSN PIN_194
    P8_ 35 UART4_CTSN PIN_187
    P8_ 36 UART3_CTSN PIN_188
    P8_ 37 UART5_TXD PIN_185
    P8_ 38 UART5_RXD PIN_186
    P8_ 39 GPIO2_12 PIN_183
    P8_ 40 GPIO2_13 PIN_184
    P8_ 41 GPIO2_10 PIN_181
    P8_ 42 GPIO2_11 PIN_182
    P8_ 43 GPIO2_8 PIN_176
    P8_ 44 GPIO2_9 PIN_177
    P8_ 45 GPIO2_6 PIN_174
    P8_ 46 GPIO2_7 PIN_175

5.2 P9管脚分配
  1. PORT PIN NAME FPGA_PIN
    P9_ 1 GND
    P9_ 2 GND
    P9_ 3 DC_3.3V
    P9_ 4 DC_3.3V
    P9_ 5 VDD_5V
    P9_ 6 VDD_5V
    P9_ 7 SYS_5V
    P9_ 8 SYS_5V
    P9_ 9 PWR_BUT
    P9_ 10 SYS_RESETn PIN_63
    P9_ 11 UART4_RXD PIN_64
    P9_ 12 GPIO1_28 PIN_65
    P9_ 13 UART4_TXD PIN_68
    P9_ 14 EHRPWM1A

  5.3 NAND管脚分配
  1. NAME FPGA_PIN
    gpmc_we PIN_214
    gpmc_adv_ale PIN_216
    gpmc_be0n_cle PIN_217
    gpmc_cs0 PIN_218
    gpmc_oen_ren PIN_219
    gpmc_wait0 PIN_220
    gpmc_ad[7] PIN_84
    gpmc_ad[6] PIN_85
    gpmc_ad[5] PIN_86
    gpmc_ad[4] PIN_87
    gpmc_ad[3] PIN_88
    gpmc_ad[2] PIN_93
    gpmc_ad[1] PIN_94
    gpmc_ad[0] PIN_95

5.4 LCD管脚分配
  1. NAME FPGA_PIN
    lcd_vsync PIN_19
    lcd_pclk PIN_57
    lcd_hsync PIN_20
    lcd_ac_bias_en PIN_18
    lcd_data14 PIN_51
    lcd_data15 PIN_50
    lcd_data13 PIN_52
    lcd_data11 PIN_56
    lcd_data12 PIN_55
    lcd_data10 PIN_41
    lcd_data8 PIN_44
    lcd_data9 PIN_43
    lcd_data6 PIN_46
    lcd_data7 PIN_45
    lcd_data4 PIN_21
    lcd_data5 PIN_49
    lcd_data2 PIN_37
    lcd_data3 PIN_22
    lcd_data0 PIN_39

5.5 ADS826管脚分配
  1. NAME FPGA_PIN
    adc_clk PIN_69
    adc_data[9] PIN_83
    adc_data[8] PIN_82
    adc_data[7] PIN_81
    adc_data[6] PIN_80
    adc_data[5] PIN_78
    adc_data[4] PIN_76
    adc_data[3] PIN_73
    adc_data[2] PIN_72
    adc_data[1] PIN_71
    adc_data[0] PIN_70

5.6 TL16C554管脚分配
  1. NAME FPGA_PIN
    EXRA_DATA7 PIN_84 和NAND的数据管脚复用
    EXRA_DATA6 PIN_85
    EXRA_DATA5 PIN_86
    EXRA_DATA4 PIN_87
    EXRA_DATA3 PIN_88
    EXRA_DATA2 PIN_93
    EXRA_DATA1 PIN_94
    EXRA_DATA0 PIN_95
    EXRA_CSD PIN_98
    EXRA_IOR PIN_99
    EXRA_CSC PIN_100
    EXRA_Nrst PIN_101
    EXRA_CLK PIN_102
    EXRA_A0 PIN_103
    EXRA_A1 PIN_106
    EXRA_A2 PIN_107
    EXRA_CSA PIN_108
    EXRA_IOW PIN_109
    EXRA_CSB PIN_110

管脚分配excel文档: Pin planner.xlsx (17.32 KB, 下载次数: 36) 6. PDF文档下载

===================================

网友:
最近这版块太火了,我得给你顶一下,免得沉下去让其他有兴趣的朋友错过了好贴!

网友:
这块FPGA板子买不买啊?我也在找一块这样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