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小船在水面上能不能靠设备自身传感器和动力自动控制自身的空间位置?

楼主:
不知道该发在哪个位置,就在这里发发
也是随便想到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问问

举个例子,一个小模型船在水面上,除了自身的动力,除了风或者缓慢水流的影响没有任何其它外力可作用,那么能不能依靠自身的动力靠自己的螺旋桨之类的保持自身的绝对位置不移动或者位移很小(例如30分钟保持在半米范围以内),如果能请说说大概原理?靠哪些传感器能实现?

网友:
没人对这样的怪问题感兴趣呀?
难道只有在岸边再设置信号参考设备?

chunyang呢?这大牛好像知道的多

网友:
风一吹就走了啊 没有个参照物

网友A:
可以的,用GPS实时监测自己的坐标,然后修正,这个答案可以吗

网友:
楼主用元芳问,
chunyang :关于模型小船在水面上控制问题,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GPS实时监测自己的坐标,然后修正,这个答案可以吗
想问一下这个方法精度怎样?

听说现在农用收割机手常常配一个基于GPS的手持丈量小设备,在田边走一圈就能测得该田的大小,听讲还挺准的。这个是短时间内,打个比方,测量的时候如果中间停止不走了,发呆了一整半天,然后接着走,测得结果是否就有点不一样了呢?

不了解GPS,所以问得可能有点弱智,解答一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元芳问,
chunyang :关于模型小船在水面上控制问题,此事你怎么看?

chunyang久久不现身,莫非祸藏天大的秘密正在干坏事?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但基于GPS的精度不够,需要另外给出精密的定位方法。如果在特定的水域是可以的,比如可以铺设定点的定位浮标,用钢钎固定,定位节点露出水面,只要定位浮标的密度够,精度就能保障。在岸边架设激光定位网也行。另外,小船要改造,只靠船尾螺旋桨和舵是不能补偿微小位移的,需要加多个横向助推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个方法精度怎样?

听说现在农用收割机手常常配一个基于GPS的手持丈量小设备,在田边走一圈就能测得该田的大小,听讲还挺准的。这个是短时间内,打个比方,测量的时候如果中间停止不走了,发呆了一整半天 ...

可以准许中间停止,看软件的编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久久不现身,莫非祸藏天大的秘密正在干坏事?

咱胆小,不敢做坏事,更何况是天大的坏事,想都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准许中间停止,看软件的编制了。
不了解GPS,疑惑的是精度问题,听讲很准,不知道准到什么程度。我之所以说发呆半天,不是软件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主要是问随着时间的偏移,因为时间的拉长,GPS数据是否不一样导致测得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D:
民用GPS的定位精度在20米左右,很多GPS产品广告上说的3-5米精度是扯蛋。只要没有遮蔽,你在原地停留不和导致测量结果的显著变化,漂移在精度范围内,所以可以忽略。
软件方面,定位坐标输出本身不会有影响,但如果采用定位包围法测面积,那软件通常应该提供一个选项:是否超时关闭的问题,功耗控制对便携设备而言必须考虑,正常使用时不会有人故意发呆的。

网友D:
顺便一说,这个帖子应该发在技术交流栏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民用GPS的定位精度在20米左右,很多GPS产品广告上说的3-5米精度是扯蛋。只要没有遮蔽,你在原地停留不和导致测量结果的显著变化,漂移在精度范围内,所以可以忽略。
软件方面,定位坐标输出本身不会有影响,但如果 ...
GPS这个精度怎么定义的?如果相对误差很小那么收割机手测量田地面积的时候面积误差可能还是可以很小的,因为绝对误差对面积计算无影响。
但是相对误差与测量时间有没有关系我因为不了解GPS才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一说,这个帖子应该发在技术交流栏目。
不知道发在哪里合适
再说也许这里人气更高一点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也许可行,受到力作用时,船移动必然会有一个加速度。通过传感器感知这个加速度变化,根据加速度是可以计算出移动距离的,那么反方向控制就行。或者直接在感到移动时直接给反向力,直到加速度为零。

没做过,只是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也许可行,受到力作用时,船移动必然会有一个加速度。通过传感器感知这个加速度变化,根据加速度是可以计算出移动距离的,那么反方向控制就行。或者直接在感到移动时直接给反向力,直到加速度为零。

...

这个可行么?加速度不是恒定的,那得多大的取样计算速度呀?
再说传感器本身就会有误差。计算不会累积误差?
大虾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纯新手大学生而已。只是最近在用加速度传感器。看了你帖子临时想到而已。实话说也就这个想法,其他的没想过。

刚找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感谢提供的参考资料。

请问还看到过其它的根据瞬态加速度计算位移的例子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仔细找过。应该还有。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还没仔细看,文档中好像使用的规则加速度变化正弦波形,实际可能不是这样的。即使对于桥梁震动,可能也是不会这么简单吧?瞬间也会微小的变化的,例如桥梁负债的影响如果不能忽略的话。这对采样计算速率是什么样的要求,有没有详细分析的文献?
有没有大虾接触或者研究过说点知道的权威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这个精度怎么定义的?如果相对误差很小那么收割机手测量田地面积的时候面积误差可能还是可以很小的,因为绝对误差对面积计算无影响。
但是相对误差与测量时间有没有关系我因为不了解GPS才问问

GPS给出的误差指标指的是绝对误差,相对误差要小的多,精度可以做到在2米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也许可行,受到力作用时,船移动必然会有一个加速度。通过传感器感知这个加速度变化,根据加速度是可以计算出移动距离的,那么反方向控制就行。或者直接在感到移动时直接给反向力,直到加速度为零。

...

加速度计肯定是不行的,船体移动时加速度有可能极小,但极小的加速度甚至是零加速度都不能简单意味着低位移或无位移,比如匀速直线运动时的加速度就为零,位移可能就不小了。

网友F:
可以使用距离传感器啊,小船的周围肯定有其他东西的嘛,这样可以小船的四周装上距离传感器,离那边远了,立马加相反的动力就可以啦!应该可以吧。。。
水面若没什么参考的话,那就没辙了,没法参考自己的位置,除非建立一个位置查询体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距离传感器啊,小船的周围肯定有其他东西的嘛,这样可以小船的四周装上距离传感器,离那边远了,立马加相反的动力就可以啦!应该可以吧。。。
水面若没什么参考的话,那就没辙了,没法参考自己的位置,除非 ...

距离传感器也不行,结构、工艺会太复杂,装少了没用,装多了装不下,功耗也受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岸载雷达了,使用雷达探测,无线电传输固定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岸载雷达了,使用雷达探测,无线电传输固定位置

能实现精细定位的雷达非常昂贵,这个方案没有可实施性。

网友G:
建议在船上装一个发射器,朝水底发射,当船第一次到指定位置后通过发射器测量位置,设置误差范围,当水和风影响时可以通过自身螺旋浆调整位置,测距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水底又是平的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在船上装一个发射器,朝水底发射,当船第一次到指定位置后通过发射器测量位置,设置误差范围,当水和风影响时可以通过自身螺旋浆调整位置,测距仪就可以了

你没有办法在保证精度的同时让发射器对准接收器的,此想法没有可实施的工艺性。

网友:
如果时间要求缩短,例如10分钟甚至5分钟,可以实现么?
请问大家使用GPS的时候,显示数据不稳定的范围多大?就是设备不动,但是显示的坐标乱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