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LK的时钟源设置为LFXT1的疑问

楼主:
PUC信号之后,DCOCLK被自动选作MCLK时钟信号。根据需要,MCLK的时钟源可以另外设置为LFXT1或者XT2。设置顺序如下:
1 复位OscOff
2 清除OFIFG;
3 延时等待至少50us
4 再次检查OFIFG,如果仍然置位,则重复3,4步骤,知道OFIFG=0止。
示例代码如下:
Select LFXT1 (HF mode) for MCLK
        BIC   #OscOff, SR.
        BIS.B  #XTS,  BCSCTL1
L1      BIC.B  #OFIFG,  &IFG1
        MOV  #OFFh,   R15
L2      DEC  R15
        JNZ  L2
        BIT.B  #OFIFG,  &IFG
        JNZ  L1
        BIS.B  #SELM1+SELM0 ,  &BCSCTL2

刚学430单片机,看到时钟模块,有点看不懂
以上是我的教材书上的原句,老师只介绍功能不介绍代码,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解答一下。
一。代码的2,3,4,行那几个源操作数明明是后面的几个寄存器里面的位,怎么搞地和一个立即数一样啊?
二。同样是作为目的操作数的几个寄存器,为什么第四,倒数1,3行用个取地址符号‘&’而其他的有没用啊?
三。第二行BIC操作不是对源操作取反再和目的操作数相与吗,它这里怎么位数都对不上啊?而且PUC后,2,3,4行的那几个位全是0吗?

这些看代码的问题,我在书上根本找不到,希望论坛里面的朋友指点一下我这一类问题是看什么书才能知道啊?
书上介绍的就只有那些指令的功能,还有那些寄存器的意思,但是一见这些代码我有好多都不知道,这些要从哪里学啊?
希望大家指点我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看一下头文件就明白了
2.其他的是指???WHAT??
3.请看头文件.PUC后的数值请参考数据手册,一般情况下是0,有些,比如DCOCTL,BSCTL1等会有1存在,请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基本上看懂了。谢谢你啊
现在的大学老师啊,真是让人不解,很多东西都不讲清楚,一门心思就搞项目,本科教学一团糟。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你们大学用430做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