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分享奖品,多功能USB加热杯垫

楼主:
参与Xilinx的有奖问答送的,有加热功能,数显万年历,USB HUB,室内温度显示功能,非常实用,外观也非常漂亮,大家都去参与活动啊

网友:
能加热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杯子都可以吗?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热到温热,USB电流太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单独引个5v的电源适配器,能加大??

网友:
500mA肯定热不到哪去  不过挺漂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行,功率应该是额定的
电流加大就烧了

网友:
想提高输出功率需要改造一下,外部供电时适当提高点电压,发热元件特别是电阻丝的过载能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要加个5V'的稳压电路给其它部份,发热元件的连线也要从系统内5V处脱开。

网友:
配合适当的保温材料能把水温维持在50-60摄氏度左右来喝茶或咖啡就很实用了。

网友C:
貌似显示可以到50-60左右~~~好像建议使用单层的金属杯,玻璃杯和保温杯不知道如何。。。

网友D:
铁片上洒水了咋办啊? 防水?
东西挺美观,楼主抢先使用,要给大家分享使用心得的哦!
不知道泡面行不?呵呵
可以煲汤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显示可以到50-60左右~~~好像建议使用单层的金属杯,玻璃杯和保温杯不知道如何。。。

玻璃杯多数是厚底的,导热效果不好,保温杯更不能用,完全没有效果,除非已经不保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片上洒水了咋办啊? 防水?
东西挺美观,楼主抢先使用,要给大家分享使用心得的哦!
不知道泡面行不?呵呵
可以煲汤用哦!

泡面肯定不行,功率不够,煲汤就更别想了,这个是针对喝茶、喝咖啡、喝热水、喝热饮料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还没用。不晓得效果咋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喜欢!!!

网友:
我也收到这个USB加热杯了,,那个时间什么的,调整有点麻烦,,
笔记本的USB 估计用这悬,,
如chunyang所说,泡面肯定不行,功率不够,煲汤就更别想了,这个是针对喝茶、喝咖啡、喝热水、喝热饮料 ,冬天温东西可以放暖气傍边,夏天几乎不用加热,还没有想到怎么用,,
总体这个东西还是很好,挺喜欢,做工很好哦,,谢谢发奖者了

网友:
这又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巴氏消毒吧?
这个消毒法除了对于牛奶之类的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用途?否则做一个利用巴氏消毒原理的杯子倒是可能有用途的

网友:
巴氏消毒法的设备无法实现小型化,而且要求和适当的无菌包装设备联合使用,常见的家庭用容器无法满足无菌要求,灭菌过程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了解,以前随便想到的。
例如,对于苹果,一些老年人可能嫌凉,用这样的杯子,放点温水,杯子加热到70度左右并保持此温度一段时间,是不是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