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线网的复位清零操作,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
我用force-release对线网强制赋值然后释放。但是编译报错,毫无头绪。
元芳们帮忙看看呗。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
        begin
                force dataout_re_co = 0;
                force dataout_im_co = 0;
                #5
                release dataout_re_co;
                release dataout_re_co;
        end

报错:Error (10072):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error at FFT.v(21): Force Statement is not supported for processing with Quartus II Integrated Synthesis

如果不能使用force-release,那么对于线网的复位清零操作,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做的呢?

网友:
altera和xilinx器件编译软件是不支持force-release语句的。
force-release大多用在仿真中,仿真类软件都支持。
Verilog中有些语法是用在仿真中的,实际编写器件是不用那些语句的。

线网类是需要驱动源的,想要对其进行复位:仿真中可以用force-release进行复位;器件中线网只有一个驱动源的时候,可以对驱动源进行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我在器件中应该怎样对线网变量进行清零操作呢?

网友:
对线网的驱动源进行清零,线网就跟着清零了!驱动源一般是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也就是说,线网类的变量不需要专门去清零,仅需要对驱动它的寄存器清零就OK了,是吗?

网友:
嗯,是这样滴!

网友:
楼上兄弟解答很详细哦,不错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