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itara入门资料分享5-AM335xuboot spl分析

楼主:
AM335xuboot spl分析
芯片到uboot启动流程
    ROM→ SPL→ uboot.img
简介
    335x ROM code是第一级的bootladermpu上电后将会自动执行这里的代码,完成部分初始化和引导第二级的bootlader,第二级的bootlader引导第三级bootader,在ti官方上对于第二级和第三级的bootladeruboot提供。
SPL
    To unify all existing implementations for a secondary program loader (SPL) and to allow simply adding of new implementations this generic SPL framework has been created. With this framework almost all source files for a board can be reused. No code duplication or symlinking is necessary anymore.
    1>Basic ARM initialization
    2>UART console initialization
    3>Clocks and DPLL locking (minimal)
    4>SDRAM initialization
    5>Mux (minimal)
    6>BootDevice initialization(based on where we are bootingfrom.MMC1/MMC2/Nand/Onenand)
    7>Bootloading real u-boot from the BootDevice and passing control to it.
uboot spl源代码分析
一、makefile分析
    打开spl文件夹只有一个makefile 可见spl都是复用uboot原先的代码。
    主要涉及的代码文件为u-boot-2011.09-psp04.06.00.03/arch/arm/cpu/armv7
                     u-boot-2011.09-psp04.06.00.03/arch/arm/lib
                     u-boot-2011.09-psp04.06.00.03/drivers
    LDSCRIPT:= $(TOPDIR)/board/$(BOARDDIR)/u-boot-spl.lds
    这个为链接脚本
二、u-boot-spl.lds
Sram 0x402F0400

Sdram 0x80000000

.bss
.TEXT arch/arm/cpu/armv7/start.o
.rodata
.data
__start 为程序开始
__image_copy_end
_end
三、代码解析
    __start为程序开始arch/arm/cpu/armv7/start.S
    .globl _start  是在定u-boot的启入口点,汇编程序的缺省入口是 start号,用也可以在接脚本文件中用ENTRY志指明其它入口点。
.global是GNU ARM汇编的一个伪操作,声明一个符号可被其他文档引用,相当于声明了一个全局变量,.globl和.global相同。该部分为处理器的异常处理向量表。地址范围为0x0000 0000 ~ 0x0000 0020,刚好8条指令。
为什么是8条指令呢?这里来算一算。首先,一条arm指令为32bit(位),0x0000 0020换算成十进制为2^5=32B(字节),而32(B) = 4 * 8(B) = 4 * 8 * 8( bit),所以刚好8条指令(一个字节Byte包含8个位bit)。
    下面是在汇编程序种经常会遇到的异常向量表。Arm处理器一般包括复位、未定义指令、SWI、预取终止、数据终止、IRQFIQ等异常,其中U-Boot中关于异常向量的定义如下:
_start:   b       reset
_start 号表明 oot程序从行。
b是不带返回的跳转(bl是带返回的跳转),意思是无条件直接跳转到reset标号出执行程序。b是最简单的分支,一旦遇到一个b 指令,ARM 处理器将立即跳转到给定的地址,从那里继续执行。注意存储在分支指令中的实际的值是相对当前的R15 的值的一个偏移量;而不是一个绝对地址。它的值由汇编器来计算,它是24 位有符号数,左移两位后有符号扩展为 32 位,表示的有效偏移为 26 位。
      ldr  pc, _undefined_instr tion   //未定指令
      ldr  pc, _software_interrupt   //中断SWI
      ldr  pc, _prefetch_abort   //
      ldr  pc, _data_abort  //访问终
      ldr  pc, _not_used
      ldr  pc, _irq    //中断IRQ
      ldr  pc, _fiq    //快速中断FIQ
#ifdef CONFIG_SPL_BUILD  //该阶段为spl执行下面代码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_undefined_instruction
_software_interrupt: .word _software_interrupt
_prefetch_abort:  .word _prefetch_abort
_data_abort:      .word _data_abort
_not_used:    .word _not_used
_irq:         .word _irq
_fiq:         .word _fiq
_pad:         .word 0x12345678 /* now 16*4=64 */
#else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
_software_interrupt: .word software_interrupt
_prefetch_abort:  .word prefetch_abort
_data_abort:      .word data_abort
_not_used:    .word not_used
_irq:         .word irq
_fiq:         .word fiq
_pad:         .word 0x12345678 /* now 16*4=64 */
#endif /* CONFIG_SPL_BUILD */
.word为ARM汇编特有的伪操作符,语法如下:
.word {,} …
作用:插入一个32-bit的数据列。(与armasm中的DCD功能相同)
.balignl 16,0xdeadbeef
.align伪操作用于表示对齐方式:通过添加填充字节使当前位置满足一定的对齐方式。
接下来是对各个段代码的定义
Rest (arch/arm/cpu/armv7/start.S)
    bl  save_boot_params
save_boot_params:arch/arm/cpu/armv7/ti81xx/lowlevel_init.S
#ifdef CONFIG_SPL_BUILD
    ldr r4, =ti81xx_boot_device
       //ti81xx_boot_device= BOOT_DEVICE_NAND
       //启动方式
    ldr r5, [r0, #BOOT_DEVICE_OFFSET]
    and r5, r5, #BOOT_DEVICE_MASK
    str r5, [r4]
#endif
    bx  lr
回到reset(arch/arm/cpu/armv7/start.S)
    //设置cpu的工作模式CPU的状态类SVC模式
    mrs r0,cpsr
    bic r0,r0, #0x1f
    orr r0,r0, #0xd3
    msr cpsr,r0
cpu_init_crit:(arch/arm/cpu/armv7/start.S)
    mov r0,#0        @ set up for MCR
    mcr p15,0, r0, c8, c7, 0    @ invalidate TLBs
    mcr p15,0, r0, c7, c5, 0    @ invalidate icache
    mcr p15,0, r0, c7, c5, 6    @ invalidate BP array
    mcr    p15, 0, r0, c7, c10, 4  @ DSB
    mcr    p15, 0, r0, c7, c5, 4   @ ISB
//关闭mmu缓存
    mrc p15,0, r0, c1, c0, 0
    bic r0,r0, #0x00002000  @ clear bits 13 (--V-)
    bic r0,r0, #0x00000007  @ clear bits 2:0 (-CAM)
    orr r0,r0, #0x00000002  @ set bit 1 (--A-) Align
    orr r0,r0, #0x00000800  @ set bit 11 (Z---) BTB
#ifdefCONFIG_SYS_ICACHE_OFF
    bic r0,r0, #0x00001000  @ clear bit 12 (I) I-cache
#else
    orr r0,r0, #0x00001000  @ set bit 12 (I) I-cache
#endif
    mcr p15,0, r0, c1, c0, 0
//调用初始化 函数
    mov ip,lr        @ persevere link reg across call
    bl  lowlevel_init     @ go setup pll,mux,memory
lowlevel_init:(arch/arm/cpu/armv7/ti81xx/lowlevel.S
    /* The link register is saved in ip bystart.S */
    mov r6, ip
    /* check if we are already running from RAM*/
    ldr r2, _lowlevel_init
       _TEXT_BASE:
         .word CONFIG_SYS_TEXT_BASE  /* Load address (RAM) */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80800000
            SDRAM的前8MB作为splbss段然后前64bytes做为u-boot.img的头
    ldr r3, _TEXT_BASE
    sub r4, r2, r3
    sub r0, pc, r4
    //设置堆栈指针
    /* require dummy instr or subtract pc by 4instead i'm doing stack init */
    ldr sp, SRAM_STACK
mark1:
    ldr r5, _mark1
    sub r5, r5, r2 /* bytes between mark1 andlowlevel_init */
    sub r0, r0, r5 /* r0 <- _start w.r.tcurrent place of execution */
    mov r10, #0x0 /* r10 has in_ddr used bys_init() */
    ands r0, r0, #0xC0000000 /* MSB 2 bits<> 0 then we are in ocmc or DDR */
    cmp r0, #0x80000000
    bne s_init_start
    mov r10, #0x01
    b s_init_start
s_init_start:arch/arm/cpu/armv7/ti81xx/lowlevel.S
    mov r0, r10 /* passing in_ddr in r0 */
    bl s_init
       初始化pll  mux memery
    /* back to arch calling code */
    mov pc, r6
call_board_init_f:arch/arm/cpu/armv7/start.s)
    //设置堆栈指针,并调用board_init_f
    ldr sp,=(CONFIG_SYS_INIT_SP_ADDR)
    bic sp,sp, #7 /* 8-byte alignment for ABI compliance */
    ldr r0,=0x00000000
    bl  board_init_f
voidboard_init_f(ulong dummy)
    u-boot-2011.09-psp04.06.00.03/arch/arm/cpu/armv7/omap-common/spl.c
    调用relocate_code(CONFIG_SPL_STACK,&gdata, CONFIG_SPL_TEXT_BASE);
    这里使用了CONFIG_SPL_STACK
       #define CONFIG_SPL_STACK    LOW_LEVEL_SRAM_STACK
           #define LOW_LEVEL_SRAM_STACK    (SRAM0_START + SRAM0_SIZE – 4)
        gdata .bss 前一段的空间 描述镜像头
       #define CONFIG_SPL_TEXT_BASE       0x402F0400
relocate_code:arch/arm/cpu/armv7/start.s)
   重载定位代码
jump_2_ram:arch/arm/cpu/armv7/start.s)
    跳转到spl的第二阶段
board_init_r:(u-boot-2011.09-psp04.06.00.03/arch/arm/cpu/armv7/omap-common/spl.c)
    初始化时钟:timer_init()
    i2c 初始化:i2c_init();
    获取启动方式 omap_boot_device();
    判断启动方式从不同的地方装载镜像
       mmc 中装载镜像 spl_mmc_load_image()
       nand 中装载镜像   spl_nand_load_image()
       uart  中装载镜像   spl_ymodem_load_image()
    判断镜像类型
       跳转到镜像中执行镜像jump_to_image_no_args();
    装载镜像将会从配置的存储介质中读取数据uboot镜像
    然后跳转到uboot中执行uboot
注:文章版权属于成都莱得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TI Sitara入门培训资料分享5-AM335xubootspl分析.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转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转载的吧?

是,没板子只能收集点资料了,大家基本都是吧

网友:
转载也是人家的心意嘛